梅捷主板无复位怎么修

楼主(2009-09-05):
今天接到三片梅捷SY-73V-GR的主板都是没复位,电压都正常,IO换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时钟呢?楼主量了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NQ坏了没有

网友:
压北桥试试 这种问题好多都是桥坏

网友:
cpu供电也正常?NF板桥坏的机率很高.无复位或者CPU电压在1.1V左右都可能是桥虚焊引起.

网友:
跟南桥关系很大

网友(2009-10-09):
我知道那个问题,那个是一个小电阻坏了,通往CPU电压芯片的。好像是103的。822的电阻也有坏的,
在LM358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