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9-09-05):
一组装液晶显示器不接主机开显示白屏

网友:
控制信号没接对

网友:
是不是忘了接屏线

网友:
大都是信号线没接好

网友:
信号线我全部都换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
检测一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屏电路问题 供电原因70%

网友:
这个很难说了 好多问题 都是白屏

网友:
不接主板,那有没有接信号给呢,如果显示器没接VGA信号纸,是不行的,

网友:
驱动板上供电问题也会导致白屏

网友:
高压板没有受控,线没有接对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接反了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