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场效应管、电容发热大,蓝屏。怎么修?(有图)

楼主(2009-09-05):
我的电脑经常蓝屏。检查发现:

两个场效应管、三个电容发热大。手指贴上去只能几秒钟。三个电容鼓起来了,更换后发热还是和更换前一样。特别是当中一个电容。
两个场效应管反面的主板已变色。

请教一下:有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修?这一块是不是为cpu供电啊?

其它硬件没发现有问题。系统也重装了。

网友:
看看内存旁边的供电场管是否也发烫!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旁的场管也有问题!

网友:
我楼主。

场效应管是15N03H    335716。 电容是1000uf  10v

网友:
再发一张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是显卡供电。

网友:
是AGP供电的滤波电容啊。应该是那两个场管有软击穿的可能你拆了换2个试试

网友:
你的显卡没问题吧。。。把这几零件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
MOS管怎么拆啊?

网友:
回楼上,当然是用风枪坼喽。

网友:
我是业余的,没风枪啊。电烙铁好干嘛?

是不是先拆两个脚?旁边的贴片太近了。打火机好拆吗?

网友:
我是业余的,没风枪啊。电烙铁好干嘛?

是不是先拆两个脚?旁边的贴片太近了。打火机好拆吗?

呵呵,忘记说了:我这板子没办法装系统,装主板驱动时,就蓝屏死机。后来我把硬盘放在其它机子上

装好系统拿过来用的。不知怎么也好用的,就是蓝屏啊。

刚开始,板子拿来时,开机就黑屏。后来把那三个发热电容换了,就点亮了。

网友:
这两个场效应管 15N03H    335716 还不知道能不能取到。

网友:
呵呵!~业余地 那去修吧。。。把那几个有毛病的管和容干掉。。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把这几零件全部换了

网友:
把我图片中的那个芯片换了,包你没事!

网友:
看那个芯片是不是RT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