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电容掉啦、有影响么?

楼主(2009-09-05):
一华硕主板。桥电容击穿、在拆卸过程中给焊盘弄没啦, 现在主板能点亮,问题是电容不焊上有影响么?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肯定有影响了。因为电容大都是滤波的。所以会有些干拢的!!

网友:
LS滴 怎么个影响?

网友:
我刚刚进系统 什么都好用

网友:
弄没的是贴片电容吗?那应该没什么影响那多滤波电容少一个也没事的

网友:
哪就放心啦

网友:
呵呵,贴片电容少那么一两个影响不大..有时候拆下短路的我就不装回去了..还不是都用得好好的..

网友:
电路可能会不太稳定,有杂志!

网友(2009-11-30):
没了没事 放心吧

网友:
少个吧滤波的电容,不碍事的。

网友A:
你自己小心蓝屏死机了 嘎嘎 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可能出现不稳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