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主板无VCORE 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05):
今天接一昂达的945GCT主板,客户反映主板不开机而且在24PIN电源插座和内存槽中间有一个滤波电感和板的背面都烧黑了,电感旁有一电容也都鼓起来,这是产生0.9V内存上拉供的一个PWM 电路。先换掉电感和电容,确定主板没有短路然后插上假负载触发,看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测VCORE是0V电压,上CPU 还是一样,甚至CPU 风扇不转,就重点查VCORE这一块,量ISL6566的第7脚VCC有+12V电压,再量PVCC1、PVCC2、PVCC3只有0.8V明显不正常,跑线路发现这三个PVCC 都是和CPU旁边风扇供电端是连在一起的,这条线路不通4PIN+12V而是从24PIN的+12V直接供过来,看来这条线已烧断,然后就干脆从电源+12V飞一条线到CPU旁边风扇的供电端。最后插上CPU、内存开机一切正常,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没人顶,我顶一下

网友:
云里雾里看看看

网友:
一般高手的维修都是这个样,哈哈

网友:
好像VCC供电是5V呀,怎么是12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