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北桥发烫

楼主(2009-09-05):
接到客户的GA-8IRML板子,测量没对地短路!但是加电北桥发热很大!VDDQ供电场管也是发烫,测得此场管有控制和输入电压,但无输出电压!拆下来测得次场馆为好!更换后故障依旧!VDDQ也给北桥供电是不是北桥短路把它的输出电压拉低?(测得北桥上电容没有对地短路)
    请各位为高手给我个明确答案!

网友:
连故障都没有吗?好棘手的问题呢!电容没有短路就说明北桥一定没坏吗?帅哥!如果测试卡跑码正常也没故障那就正常嘛有些北桥本身就容易发热!

网友:
MOS管有控制有输入没输出
可能是MOS管软击穿
拿下来也是测不出来的
这种情况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无输出电压?换一个管试试或者打打北桥阻值.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事??楼主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软击穿就直接有输出了!它不就相当一根导线了!按说它的3.3V会直接输出而不会无输出吧!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