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明845小红板,不断重起!!!求助

楼主(2009-09-05):
CPU赛扬R1.8
内存金士顿512
显卡ATIRADEON VE DDR 32M
硬盘迈拓15G,非常稳定
风扇原装,散热高有
电源航嘉300W
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这板子是不是有什么通宵,跟那个硬件不兼容
cpu
显卡
硬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替换测试下,确定问题在下手。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我遇到很多次,是内存。。。

网友:
cpu重新上散热硅脂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替换着找一下。

网友:
换个IO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留意下芯片组和CPU的散热,CPU工作的稳定性问题等等

网友: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网友:
换下内存,还有风扇,都可能引起重起问题

网友:
内存,风扇,电源,都有可能。
进系统看看是哪里不稳定,用软件检测下就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就懂哪里。
手头有好的配件可以 替换试试。

网友:
解决 内存有点不兼容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进BOIS试试会重启不?

网友:
哈哈,大家说得都有理哈,唉。难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