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不稳定

楼主(2009-09-05):
IBM T40 的
笔记本
上电0.6左右,有时开机FF,反复开机有时开机,请问高手
笔记本

网友:
高手请出点主意,急啊

网友:
复位 南桥 要么就是少信号

网友:
CPU座?或者加焊南桥

网友:
同意上边哥哥说的。。。

网友:
显卡问题 做显卡

网友:
先查供电有没有少。

网友:
南桥没复位吧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虚的可能性大

网友:
北桥应该也有可能吧.

网友:
先看分组供电都出来没有,桥可不是随便做着玩的
我修过一个不过是CPU核心供电IC旁边一个电阻有点开路就造成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