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片通用板都燒了

楼主(2009-09-05):
我用二片二合一通用板去測試灯管,但錯接GND和5V,所以二片通用板都燒了但不知道是那個零件完蛋了.
5V和12V都有,但灯管亮一下就滅了.
下一片是深圳賽格買的,上一片是HYUNDA機子的二合一板
請大師幫我看看是那部份壞的成份大
謝謝

网友:
这样看的不太清楚,这两片都是有独立的300V电源电路的。先查300V电源正常不,再慢慢的查吧。没捷径。不通电查。

网友:
后面的两个3极管 可以看成双二极管 作单桥的作用的 很有可能 5V的那个已经开路了 另查下有没有保险之类的有没有开路
你闪下就灭了 等灭了以后还有5V吗? 如果有 那就查下 高压部分开关脚 有没有5V或是3.3V
接下来用单独的灯管 测下 是不是屏里有灯管有问题 或是其中一个高压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你说灯管亮下就灭了那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咯!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部分问题。应该是高压保护啦。板板上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闪下就灭了 等灭了以后 -- ---我再接on/off 和5V還是闪下就灭了,所以5V一直有
接下来用单独的灯管 测下 是不是屏里有灯管有问题------我是用二根新的灯管直接測試的.
那就查下 高压部分开关脚 有没有5V或是3.3V ------是否可以詳細說明,因為我是業餘的,專業是修船.
謝謝

网友:
接反了 只能说明你是接给驱动板的电源是反的,那驱动板可能也会坏了 之后如果量有12V和5V  那说明电源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