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代码C5怎样维修

楼主(2009-09-05):
一硕泰克845主板,内存各测试点电压均正常,但插上内存条(百分之百是好内存)却检测不过,故障代码是C5,请问怎样维修?(IO也换过了,内存供电管也换了,一直是C5)。是否要刷BIOS?

网友:
建议可以刷一下BIOS,再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
我的是应特尔主板 刷完BIOS 就好了

网友:
内存槽清洗下,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还有就是BIOS。系统时钟总线电压跟阻值正常不

楼主:
先刷一下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