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I,VIA,SIS桥芯片焊接

楼主(2009-09-05):
如题,请问大家对于这几种系列的中间有圆饼的bag,是怎么加焊和更换的?
听说,这个圆饼是金属的。
最近加焊了一块ATI的北桥,沿圆饼破列。主板烤了三天,应该不存在水汽问题吧!
是不是芯片受热不均不引起的?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不?

网友:
和那个没有关系的啊  那是只是为了更好的散热和芯片的封装啊

网友:
和别的BGA一样做就行了,也可以在铁片上面贴一层耐高温胶布这样保险一点

网友:
这个胶布需要覆盖整个bga表面还是只覆盖金属部分?

网友:
烤三天???
不是圆饼的会沿那破裂,其它的也会呀,肯定是你的焊接方法有误

网友:
烤三天???
不是圆饼的会沿那破裂,其它的也会呀,肯定是你的焊接方法有误
引用 网友A:

不懂?一般通用操作流和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