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RX800GTO显卡报警,不显示[已解决]

楼主(2009-09-05):
现有一片RX800GTO显卡,主板报警,档25;测量发现,场管N03G发烫,S极对地短路,测另一片好的对比,发现该脚电压为1.29V,应该就是GPU的供电!拆掉场管后,S极对地仍短路;请问是不是GPU废了?这样的显卡还有得修吗?如何修?图片如下,蓝色圆里的就是发烫的场管!
顺便请问下管理员,为什么我贴不上图?点我的相册,提示我还没有相册,但我已把图片加入相册了的!

故障点:PWM  RT9232B损坏

网友:
关键是有几欧电阻,既然GPU 电压正常又何来短路一说?你还没说是AGP还是PCIE口,我只能说这卡发热不小,BGA虚焊是常事.

网友:
楼上的没看清,GPU电压正常的是好卡,从好卡上测得的,所以才认为这个场管是给GPU供电的!坏卡跟本就没电压,都接地了还有电压?另外,这卡是PCI-E的!

网友:
查此管的输入电压上的支路电路和控制电压

网友:
回版主,该场管的G极是由LM324的第十四脚输入,换掉LM324,依旧;测LM324的12.13脚,发现13脚悬空,未接任何无件;12脚接一个小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测该电阻正常,有阻值!再测场管的D极,经过一个小电阻跟旁边的小三极管相接;奇怪的是,这块坏卡,跟另一块好卡对比,很多地方的对地阻值都不同!特别是该场管S极对地只有10,好的那块有350!显卡电路我很菜,没办法查下去了,先在论坛里潜潜水,充充电,以后慢慢再弄;在此感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
对地不可能350!!!!
没电压出来当然低了!!还是先修好电压再测,你看一下FBVDD和FBVDDQ是否正常,还有就是1.9v  3.3v 是否都有

网友:
该卡板型简单  便于确定故障  没有被人烘过核心的话  核心一般不会坏

我做这种卡子的  核心时  从来没有短路过

网友:
感谢版主跟大伙的帮助,又泡了两天论坛,最后是看到这一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3370-1-7.html,里面版主解说的:修这种PWM供电方式的卡,只要针对5脚是否有VREF输出,若无换芯片,若有查13 14是否有12V,8脚是VDDC输出电压/  前提当然是BOOT脚有效的情况下!这句话,哈哈,我专门去量了RT9232B的5脚,8脚,跟13.14脚,13.14都正常有12V输入,但5脚跟8脚都为0V!再测好显卡上,5脚有0.8V,8脚有1.38V;坏的那块BOOT脚有12V输入的,确定是RT9232B坏;手边没配件,拆好卡上的换过去,故障解决!等弄到配件,这卡就完工了,在此谢谢大家!特别感谢新诚达版主!!!该卡的图片我一直传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伙要看图片的话,看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2/viewthread.php唯一的区别就是品牌不同!

网友:
不错,只有去查才能找到故障点!!希望楼主再接再励!

网友:
请问坏卡对地10欧,好卡对地250欧到底是怎么回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