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9-09-05):
今天接一块华硕的P5S533的主板,客户说有时能通电,有时不能,我一看没看到哪里有问题,开关电压3.3V正常,主板上有AS016的芯片,我就换了一块新的,一开机可以了,可是过了没多久断开电源再接上开机又开不了了,把IO加一下热也可以开机了,还是过一会就又开不起了,现在是放在那有时正常有时不能开,有时开的时候风扇转几圈就停了开不起,不知道哪里问题了,请教哪位大侠知道,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压一下南桥,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看下COMS排针那有没氧化,PS-ON的线路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就是32K晶振正常不,压南桥

网友:
压下CPU座。

网友:
我都压过,排针开始是有氧化的,我都处理了问题依旧呀

网友:
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我现在换了一个晶振不行就又把原来的换回去了,现在是没出什么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稳定了,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
换晶振的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现象,我遇到过第一天换好的,第二天又不通电了,建议烤一下南桥。

网友:
把板上的电源滤波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