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主板先启动显卡还是内存

楼主(2009-09-05):
求集成显卡的启动过程,主板黑屏,显卡是集成的,测试卡显示视频控制器没工作,内存坏的可能大些还是显卡?

网友:
急,在线等,请高手解答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代码?内存是否重新插过,是否更换过,如果更换插独立显卡能否显示?这些都试过了吗?如果没有试这些东西肯定没有人想理你的。。。

网友:
是笔记本,内存重新插过,不能装显卡,如果是台式机就好弄啦,代码显示的是DB,查表是显视控制芯片不工作吧

网友:
高手进来看看呀

网友:
一次忘了关机了,开了二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