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703w无显示

楼主(2009-09-05):
viewsonic va1703w无显示,开机后,电源绿灯一直闪,无信号输出,打开后看到接电源线的那块板上面有电容鼓了,接信号线那块板没看出来什么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自己能不能换板呢?
无信号

网友:
看到鼓了。咱个不先换下。

网友:
还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电容鼓的原因,导致无信号输出呢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鼓包引起的。一般是1000uf/16v 和470uf/35v的电解电容鼓包最多。换了就好了。此故障在三星显示器上最为常见。都是由于电容鼓包引起的。故障现象也和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