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P-MX不触发 不上电

楼主(2009-09-05):
我又一块华硕P4VP-MX的黄主板  开机不上电   待机5v是有的   跑电路没有跑出来   我知道旁边有一个华硕的芯片  型号是AS016 0438  请问这样的问题先从哪里入手  我是新手  请指教

网友:
CPU供电电路检测。先让CPU工作起来。。。。CPU旁边的场管。电容。电感这些的。。。

网友:
现在是不触发  不加电  开机电路又问题

网友:
转本论坛:一块Intel 810的主板,BIOS信息显示:06/14/1999-i810-W83627HF-6A69MH29C-00
故障现象为:接上电源,按下Power键,主板通不上电。
个人认为,电源无法给主板供电,可能的原因有:1、电源本身有问题;2电源控制部分有问题;3、时钟频率控制不正常;4、其它配件问题。
于是我们从机箱里开始进行主板检查:1电源在其它电脑上工作正常,直接排除电源损坏的可能;2、直接观察主板,整个主板无明显裂痕,电源控制芯片55N03过热造成的烧毁的痕迹,

Clear CMOS跳线处于Normal(正常)状态;

2、将电源的供电插头与主板的插座连接,测量主板上 “Pw on”针脚电压,十分正常;3、用万能表测试晶振Y4两端,无电流;4、取下主板上的CR2032 3V电池,测量其两端之间的电压为0V,再用Ω 档测试,发现它的正负极已短路了。

原因找到了,我们都知道,如果主板电池短路,就相当于主板的CMOS一直处于“清除”的状态,主板自然就不能通电工作了。
马上更换电池,通电开机,系统正常启动。

总结:
1、主板不供电的原因很多,这块主板无明显的损坏痕迹,因此应该首先怀疑CMOS电池供电不足或短路。
2、借助万用表的电压、电流、电阻档搭配使用,可事半功倍。

主板不通电的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朋友在2004年装的爱机近段时间里完全罢工了。故障的具体表现为:按下机箱的POWER键后,机器完全不通电,无任何的报警提示。朋友电脑的详细配置如下:V星845PE芯片组的主板,英特尔奔腾四2.0GA处理器(二级缓存为512K,前端总线533MHz),七彩虹RX9550显示卡,西部数据80GB硬盘,现在DDR333 512MB内存,世纪之星220W电源。

故障分析及检查:

  既然按下机箱电源按钮后电脑没有任何的反映,依笔者判断故障主要由两处,一是主板故障;二是电源故障。对于这起故障,笔者采用了排除法来判断问题的出御。由于电源故障较好判断,所以先从机箱电源着手,卸下电源并找来一个正常使用的300W(功率要尽可能大,因为有些电源功率不足也会导致机器无法正常的启动)电源装入机器中,按下电源按钮,机器依然无任何的响应,就此电源故障排除。

  接下来笔者将问题便重点放在机器主板上。为进一步确定故障的出处,按照替换排除法依次对硬盘、内存、显卡等部件进行检查(方法是先用最小启动法,就是利用能够引导机器启动的最小配件来进行检查),但机器依旧无法点亮,最后将显卡、内存、CPU、硬盘接到其它的电脑中,排除了这些部件的故障后,确定故障出自主板。

  这台机器的主板已经工作两年多了,主板PC板上特别的脏,可见朋友对电脑的爱惜不够。在主板电源的控制芯片、I/O芯片和声卡芯片处都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对主板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后,安装上最少启动硬件后依然无法点亮(电脑频繁死机这一类故障大都是由于主板积累了大量的灰尘导致芯片散热不好所造成的,因此大家在平台一定要保持机箱内的清洁,这对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是很关键的)。于是笔者猜测是不是由于主板工作时间过长而电池电压过低引起的呢?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的电池电压时主板竟意外的通电了。用万用表的黑笔接主板的地线,红笔接触主板电池的正极,主板电源时通时断,难道是主板的电池接触不良?经过仔细的检查后,笔者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思考:

  用万用表接触电池,主板是可以通电的,这种现象说明肯定是主板电池旁有元件损坏,一是损坏或变质的元件可能是和电池相关的ICH电路或时钟电路;二是在用数字表接触电池时,相当于给主板加了一个强脉冲信号,而这一信号最大可能得到时钟电路的响应。

  考虑到以上两点之后,笔者将重点放在了与时钟电路有关的元件上,损坏或变质的元件最大可能便是贴片电容或贴片二极管或晶振。将主板连接示波器(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串接一个高频电容,同样可以达到测量的目的)测量电池周围的元件,在测量到一个标志为Y3的晶振时发现其一只脚无任何的波形,另一脚上虽然有波形但波幅较正常的明显偏小,是这个Y3晶振坏了还是与这个晶振相连的电路中其它电容有问题呢?首先将这个Y3的晶振焊下(在焊接时一定要小心,并要注意做到防止静电),并安装上一个新的同型号的Y3晶振,换完以后,装入其它硬件,触发主板上的PW开关,主板正常通电,电脑通过各项检测并顺利进入系统,故障完全排除。

几点思考:

  这类故障一般都时因为主板的散热没有做好而导致电容或晶振或二极管发热量过大而烧毁,因此平时要注意做好机箱的清理工作。另外这类故障由于需要有些专业的知识,因此大家如果没有条件则首先要利用排除法对其它故障进行排除后然后找专业的人员处理,切不可过早的将主板换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故障现象:一台组装机刚进系统就自动关机,随后就再也点不亮了,主板也根本不能通电,电源风扇也不转。故障机的配置如下:P4 1.7GHz、内存128MB(DDR266)、技嘉8IRX主板(双BIOS)、磐英MX400显卡(64MB)、希捷酷鱼40GB(7200转)、爱国者8088机箱/300W电源、昂达16X DVD-ROM、漫步者201T。

  常规检测:用户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电源没有插好,于是把电源插头重新插了一遍,可主板依旧点不亮。虽然用户对某些配件做了一定的检测,但为了保险起见,笔者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遍。既然是电源风扇都不亮,本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电源不行,于是拿了个新的电源换上,可是主板依旧点不亮。那么会不会是电脑配件松动,接触不良?为了节约时间,笔者在重新安装所有配件的同时仔细地观察了机箱内部的配件,这时忽然发现CPU风扇的一边并没有完全扣紧在CPU插座上,快与CPU插座脱离开了。看来问题在这了,很可能是因为在装机时没有上紧风扇,在电脑运输或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大的撞击造成了风扇的松动,而在这种情况下,开机后CPU就有可能烧毁。

  故障思维:这台电脑根本就不能点亮,所以排除了软件方面的问题。接着在“常规检测”中又更换电源,但无效。之后发现风扇与CPU插座脱离,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CPU风扇没有与CPU很好接触,散热不良导致CPU烧毁。所以只有更换CPU才能解决此问题了。

  正方观点 :“正方”赞成“故障思维”中的观点。从“故障现象”中可以得知“主板根本不能通电,电源风扇也不转”。在“常规检测”中更换了新的电源,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可以排除是电源损坏引起此故障的可能。重新安装硬件之后,CPU风扇脱落确实是最大疑点。联想“故障现象”中的描述“刚进系统就自动关机,随后就再也点不亮了”,由此我方可以断定电脑不能启动很可能是因为启动后一段时间(进入系统),CPU散热不良,温度持续升高,最终过热烧毁所引起。

  反方观点:我方不能认同“故障思维”中的观点,虽然CPU风扇没有和CPU插座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但自动关机也使得开机的时间并不长,P4 CPU本身也有过热保护功能,短时间过热不应该损坏。再次启动电脑时主板点不亮,很可能是主板或电源的自我保护措施。而且CPU就算是烧毁的话,电源还是可以通电,CPU和电源风扇都是能转动的。因此其实CPU烧毁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来说,能造成电脑不能启动,电源风扇也不转的原因也只有以下两种原因:

  1. 电源本身有问题。

  2.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上面的几个原因,我们首先可以排除电源损坏造成的此故障,因为在常规检测中已经更换了新电源。所以我们应该从其他的方面考虑,比如是不是在装机时光驱、硬盘的螺丝没有上紧,在运输或碰撞中螺丝松动掉到了主板上;或是主板本身没有安装平整等,和机箱某颗螺丝接触等。这些可能都会造成主板的短路,导致进入保护状态,无法开机。

网友:
直接先把AS016的芯片换了再说哦,多半是那个芯片的问题的

网友:
还是查供电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按5楼“泰宁长兴”说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