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机器开机电流跳到1.10A左右不动了。。。

楼主(2009-09-05):
接一同行的机器,IBMT43,独立X300的显卡,接过时,待机都没有。开关键无3.3V电压,查TB工作条件OK,准备换的时候,看板的背面掉了两个零件,电阻电容啥的,补上后待机正常了。可以触发。
电流上升到1.10A左右时不动了,请问朋友们。难道是不过显卡??

板子工作电压都正常。时钟OK,PCIRST与 CPURST有高电平,均正常。

有相同板子的朋友,帮我看一下电流,显示之前的电流达到多少了?

先谢过了。

网友:
你有跑码卡?看跑什么码再问吧

网友:
朋友没有诊断卡吗?其他的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T43的电流能到2点多

网友:
1。1电流还没上来呀,一般开机显示要到快两点啦

网友:
显卡肯定没过

网友:
上诊断卡啊

网友:
不瞒各位,小弟我还真的没有诊断卡,平时直接用示波器来判断过内存还是过显卡了,看样子,只能求助于诊断卡了。

网友:
是呀,NB不像台机诊断卡的确有用

网友:
我觉得在没有连接屏的情况下,1.1A是可以显示的了,但有时候电流达到交非是正常工作达到的,比如有轻微短路短路。这时电流达到未必显示。所以不用跑码卡的情况下,就要看电流跑到1.1A过种中是否有读内存的跳变过程,然后看是否存在读完内存到显示时的电流跳变,如果有就说明显示的概率很大了,如果接屏之后还不显示就要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过了,可以接屏看下

网友:
显卡没有过是肯定的。示波器上无波形跳变呢。继续在没事时研究中,OK与不OK等我回复吧

网友:
真不明白楼主的示波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T43的机子也是这个情况,但是不跑码的,电流有1.2A了,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各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最好看下测试卡跑多少?

网友:
这台机子,是同行的,之前在别家没修好。于是在家放了半年。当时可能没有清 洗干净。板子有氧化的地方。反正也不急。丢在这里,有时间就整一 下。

今天  有点时间找来一个MINI PCI诊断卡 上电跑码到3E后 又跳到09了,此时电流是1.1A左 右。
后面又开机试了一下,不正常了,电流1.35A左右,不跑码 了?而且 量 各 分组 供电电压都有升高0.4V到 0.5V左右.
再试,跑码83/84了.后面反复开关机.跑码 83/84比较多.

个人感觉是跑3E后跳到09后,这时比较正常一点.请高手 分析一 下,是哪儿的问题呢.是显卡吗?

网友:
跑83 84 是比较难搞的问题   你在仔细看看内存吧

网友:
显卡 t43 38 是内存最后一个代码 48就是显卡了  t4系列显卡是通病  建议重直一下显卡
没准你发现显卡下面还有掉点的呢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显卡不过。谢谢了!

网友:
T4系列的一般先加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