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二>>继续上传后记。。。

楼主(2009-09-05):
我的工作日记..我没多少时间上网发帖..白天上班。晚上没网上。。希望有点分加。。记的不是很详细。。看看还是知道啥问题。。
6月28日        HP nx6220        有时死机        拆机死机时按按NQ82801FBM故障消失,加焊NQ..OK,,,        NQ
        方正 T630        开机无显<返修>        经查是一根内存接触不好.清洗重插OK…        RAM
6月29日        IBM R50E 两台        开机无显        上电电流在0.26..一台是上电电流跳到0.82左右掉到0.26..测CPU无供电.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OK        ADP3205
        HP nx6120        短路        C壳条连接线接口槽处一电容短路,,        C <通病>
6月30日        HP v3000        进水        无法开机..待机0.02跳0.04.测无5V.3.3V待机电压.3.3V电感只有2.5V左右.加焊TPS51120一样.加焊KB3910SF  ..OK        KB3910SF
        ACER         声音        插耳机有时无声音.拔耳机时有时功放无声音..接口不好,更换OK...        耳机接口
        富士通        屏暗        灯管打火…处理OK        灯管
7月1日        HP nx6120        短路        C壳条连接线接口槽处一电容短路,,        C <通病>
7月2日        COMPAQ B2000        不开机        开机"00"做过NQ.重做NQ…OK…
        HP nx6120        暗屏        高压板线断..连接OK..
7月3日        清华同方19宽LCD        白屏        电源板一滤波电容1000UF.10V鼓包.用了一16V代换..屏不亮,检查发现两高压包损坏..换之OK….        高压板
        联想E200        不显示..报警.        内存坏..键盘坏..        RAM..KB..
        东芝A80        有时死机        检测正常..安装测试也OK..
        HP nx6120        有时死机        加焊NQ..OK…        NQ<通病>
7月4日        IBM T42        不开机        待机无1.2V..更换MAX1845及其控制的复合MOS管..        MAX1845 ..Q..
        清华紫光T680        短路        更换P沟道场管.SC1486及其场管..<内存供电芯片>..两个CPU供电上管..
7月5日        IBM X31        时显时不显        加焊内存槽…OK…
        IBM X32 <换的新板>        一个内存槽不显        加焊..OK..
7月6日        LENOVO 15LCD        不通电        改外制12V电源..OK
        HPC 17LCD        亮即灭        改四灯高压..OK..
7月7日        IBM T41        无待机        MAX1631..7.28.脚无控制电压..更换TB62501..OK..
        HP NC6000<返修>        开机掉电        经查是根内存不好..独用一根内存OK..
        东芝A50        不开机        检测正常..安装测试也OK…可能是接触不好..
        SASUNG P28        开机不显        此机换的是新板,检测是内存坏..安装测试OK..
7月8日        IBM R50        进水        无3.3-5-1.2V..MAX1632-7脚28脚只有0.9几V..加焊TB62501..OK有3.3-5V..还是无1.2V.MAX1845第四PIN无16V主供电..查是断线..飞线OK..
        HP 6520        自动开机..时间不保存        拆机SMOS电池接触不好..自动开机也是SMOS没电的问题..
        IBM T30.        开机键盘报错并报警        不接键盘也是..拆机更换H8..OK..
        IBM T42        换主板        装起来报1802..01C9错误…01C9报错不插"猫"..OK..此"猫"带蓝牙..
7月9日        IBM T43         做NQ        82801FBM ..OK
        SONY 一体机        暗屏        高压板无3.3V开启信号..从屏 上飞线..OK..
7月10日        8日.IBM T30        时显时不显        不显时"4A"..加焊显卡..OK..
7月11日        IBM T42        亮度不能调..很暗        亮控脚电压只有0.98V..更换H8..OK..        H8
        LENOVO 15LCD        发红..亮即灭.        更换两根灯管..OK..
7月12日        COMPAQ V3000        换网卡口.        OK…
        DELL 6OOM        开机无显..        开机中间的灯闪烁..加焊内存槽..OK..
7月13日        IBM T43         待机0.13..        待机电压过高..PC卡芯片发烫..拆了待机正常..开机"00"..电流跳0.04-0.0.36-0.62左右..诊断卡显示..时钟.复位正常..另几个信号灯常亮..拆NQ..显卡..<FBM..X300>这两个都是内部封黑胶..加焊会冒锡.全拆..换NQ.重做X300显卡OK…
        神舟        开机无显        电流跳1.03掉0.80左右.不插内存一样..换个内存槽屏亮..加焊下面的内存槽..OK..
        富士通        暗屏        改高压..OK..
7月14日        HP 520        不开机         无待机电压,MAX8734A工作点电压都正常.产生3.3V 5VMOS管控制脚只有5VMOS管3脚始终有个5V控制电压..3.3V电感至22脚电流反馈脚不通..飞线OK…
        飞利浦170S7        OSD菜单不能用        清洗..加热按键..OK..
7月15日        IBM T43<13号返修>        开机掉电.3.3 5V都没了        更换NQ..开了几次OK.后又是掉电..加焊显卡..OK..
7月16日        京东方        开机无反应        拆机开关处无3.3V..开机芯片是H8..短接24PIN..OK..
        LENOVO 17LCD        亮即灭        更换C5707..OK..
        SASU        安装系统        开机自检界面死机..系统安装OK…
7月17日        MIS        黑屏..外接正常        安装排线..故障依旧.后发现是暗屏.进系统看不见暗字,只是"MIS"界面闪一下..连接开启信号OK..
        方正17寸LCD        VGA线断        改了线..OK..<此机无信号界面时间很短>
        清华同方超锐T25        开机无反应        触发97551..OK..
7月18日        ASUS <返修机>        开机有时短路        仔细查看.是BQ旁一个芯片引脚里有导热垫.去掉OK..
        ASUS <返修机>        不开机        经查是内存接触不好..
        COMPAQ        更换电源口        加焊处理OK..
7月19日        BenQ 17LCD        亮即灭        改高压..OK..
        LENOVE 15LCD        时显时不显        改高压..OK..
7月20日        东芝1800        待机0.13..        触摸一五脚芯片发烫..<F21S>找了个<F24>代换OK..开机电流上1.5左右..屏不显..应该亮了.外接OK..检查是高压板坏..改高压OK..
        DELL N600C        外接正常.屏在自检画面后就黑屏        检查是休眠开关引起的..拆了…OK..
7月21日        SONY VGN        有时自动掉电.        用电源..电池同时开机开不了.更换ene KB910SF..OK
7月22日
7月23日        fujitsu        短路        OK…
        清华同方        不开机        87541.2PIN可开机
7月24日        神舟        开机一会会掉电        经检测是CPU坏..OK
        神舟        有时掉电        风扇处理后….OK
7月25日        SONY VGN-SZ22CP        屏不显        此机H8是H8S/2111..有程序.>..短接屏供电MOS管DS极..OK..
7月26日        HP DV6000        屏闪有时会变暗        高压板线松动.将亮控线引出接之OK…
7月27日        BenQ         不触发        换了IO..开机掉电.<是上了1.6/2M.CPU.此机是上1.4/1M>换CPU'*0"..cpu没主供电..检测是CPU上供电管无主供电.其保险坏..连接OK.."74"上屏亮."52"
7月28日        HP NX6330        有时不开机..有时动动声音也没有        拆机加焊声卡芯片AD1981HD..CPU供电芯片..IO..装机拷机..OK
7月29日        LENOVE17LCD        不通电        F.桥堆..
        COMPAQ V2000        时开机时不开机        电源头接触不好..处理OK….
7月30日        SASU F3Z        开机不显        加焊7300显卡..OK…

网友:
你这样发贴,看了没意思!

网友:
把整个维修过程和思路发上来,那才是精品!

网友:
都是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如果能把维修思路及过程写具体的就更好了。希望继续,顶你!

网友:
简洁明了,还不错,就是少了点思路,哈哈

网友:
怎么好几个 不显示 都合内存有关系的?

网友:
结果很明显   过程也很重要

网友(2009-10-05):
正儿八经的流水账!

网友:
努力学习,向高手看齐.
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09-11-12):
维修记录,不少通病的

网友(2009-12-14):
LZ的生意不错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0-07-04):
绝对我是顶楼主的.....虽然没思路,不过真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