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达ardtekCL-016SS恒温烙铁性能评测

楼主(2009-09-05):
  前几天收到老孙发过来的这台ardtekCL-016SS,由于一直很忙,拿到手上只做一些粗测,大概的参数做到心中有数。
  ardtekCL-016SS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台无铅恒温烙铁,所以我要在这里先说明无铅焊台的特点:
  评定无铅焊台,开机升温速度,这是用的最多的评定参数之一,比如美国OK焊台可以在5秒之内达到设定温度,白光的942一般在15秒达到300度,而白光936可以在25秒达到300度, ardtekCL-016SS说明书上标称是15秒可以焊接,无温度说明。
  升温速度意义在于单位时间内焊台可以输出的功率,就是回热能力,升温时间越短,回热速度越快,由于焊台开机时,电路一直是输出状态,直至达到设定温度后,才停止输出,改为间断补温输出。所以升温速度不代表焊台具备无铅工作能力,只能说明发热芯单位时间内的输出功率。但无铅焊台一定是高速升温,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要条件。
  比如某些仿白光的936焊台一样可以达到白光936的25秒升温速度,但焊接性能还是有天壤之别。由于ardtekCL-016SS无温度指示,而K型热偶的恒热特性及热滞性,测量本身会带有误差,所以升温速度这次不作比对。

  本次测试纲要:
  1、 ardtekCL-016SS电气性能与结构特性。
  2、防静电特性。
  3、工作特性对比,选取白光936和942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焊台作为对比参照。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ardtekCL-016SS的真面目吧。

  ardtekCL-016SS分上下两块,上板是触发控制及接地检测,下块是输出控制入及接地报警

  请留意这块主板上的R16和R17,它是和手柄接地相连,这是接地验测接入。

  这个是2p4m 为单向可控硅 ,2A 微触发电流,一般在 40uA 左右,TO-202-3 封装

  这是触发控制板包含接地测试输入输出。

  由于上面用黑胶,所以我们无法看清内部。当然这也是最核心的地方。

  可以发现手柄和907还是有差别的

  ardtekCL-016SS使用了一片NEC的单向可控硅2p4m,输出方式为断续半波,所以它的发热芯结构和AT的936是一样的,发热丝和热电偶是串联的,电阻是39 .2欧,发热芯是有极性的。它具有接地报警功能,是通过焊咀上的感应电压来驱动触发控制板报警功能,当时接地正常时,感应电压为零,无报警。
  ardtekCL-016SS的手柄不同于普通907手柄,主要区别在于少了烙铁芯导管,而改用了一根弹簧。
  ardtekCL-016SS为什么不用常用的导管?
这是为了焊咀更好的接地,产生感应电压可以驱动接地报警。我个人认为这是设计上最大的缺陷,虽然接地良好了,报警电压可以驱动了,但手柄在焊接时产生的应力会直接加在发热芯上,导至发热芯机械损坏。
  ardtekCL-016SS使用900系列焊咀,众所周知,900系列是用在907手柄上,而907都是有铅焊台,为什么907不能用在无铅焊台上呢?
首先,我们要先谈传热介质,铜的传热性能最好,但易氧化,所以白光的焊咀都是复合头,里面是铜,外面是铁,铁在400度的温度抗氧化性能比较好。而空气传热性能最差,由于900焊咀的结构特点,它和发热芯之间有间隙,有间隙就有空气,所以900焊咀是用热容量补温,但900的热容量是有限的,这和焊咀的大小体积有关系,提高热容量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提高焊咀温度。具体说明我会在纲要3性能测试中说明。
  无铅焊台白光942用的是一体化头而威乐WDS81使用端面接触焊咀,白光942一体化焊咀热容量非常小,因为焊头体积非常小,942是如何提高回热速度?
  942一体化焊咀特点:
  1、一体化头,完全消除空气间隙。
  2、直流加热,串联热偶,反应迅速
  3、精细的控制方式。

  威乐WDS81端面接触焊咀
  1、机械结构更紧密。最大限度的消除间隙。
  2、发热芯使用金属结构,热容量大。
  3、交流电压控制,使用间断式补温。
  所以威乐WDS81功率输出要比白光942要大一些。实际的使用效果因该是一样。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为什么国产无铅焊台要使用涡流发热型式。
  高频涡流直接作用在焊咀上,焊头本身就是发热体,完全没有了空气间隙,所以补温迅速,做无铅得心应手。

网友:
  3、防静电测试。
  我们通常看到的焊台写有ESD的标志,ESD就是手柄还焊台本身及使用的线材都是可以导电的。

  这是ardtekCL-016SS在不接地状态下,用感应电笔做的测量。可以发现焊咀在通电状态是有感应电压的。

  通电状态下,导线无感应电压,说明不是ESD的材料。

  这是一台原产白光936焊台。

  通电状态,导线有感应电压。

  手柄也导电,说明这都是ESD材料做的。

  阿尔达ardtekCL-016SS说明书也说明是恒温无铅烙铁,所以这个测试只作比对,不代表烙铁本身的性能。

  3、工作特性对比,选取白光936和942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焊台作为对比参照。

测试参数说明:
  1、标定温度。指焊台设定的温度值。
  2、开机最大电流。指焊台在开机过程中的电流最大值。
  3、待机电流。指焊台在达到设定温度后,待机状态的电流值。
  4、工作电流。指在熔锡过程中达到的最大电流值。
  测温仪器使用FLUKE17B,电流标定使用UT70D,示波器使用FLUKE96B。
  首先说明,由于白光936使用人数最多,虽然它不是无铅焊台,最具代表性。白光942无铅焊台是电热型焊台中最具代表性的。

测试现场温度及湿度。

阿尔达ardtekCL-016SS实测结果:

标定温度

调节温度至350度,实测376度。
待机电流:0.328A
开机最大电流:1.525A
工作电流:0.425A

调节温度至385度,实测456度

待机电流:0.358A
开机最大电流:1.389A
工作电流:0.473A

网友:
白光942焊台使用100V电压实测结果:

温度标定:调节温度至350度,实测349.3度
待机电流:0.410A
开机最大电流:0.664A
工作最大电流:0.698A

白光936实测:

温度标定:调节温度至350度,实测349度
待机电流:0.236A-0.146A
开机最大电流:0.411A
工作最大电流:0.287A-0.212A

阿尔达ardtekCL-016SS输出波型实测:

输入波型:

输出波型:

实测结束。

  从输出波型上,阿尔达恒温烙铁,是使用间断半波输出,待机温度376度时,功率为72.16W,456度时功率为78.76W。376度全功率时为92.5W。456度时为104.06W。
  由待机功率至满功率的反应时间为15秒,而942只要2秒。反应时间代表回热速度,因该说阿尔达恒温烙铁的回热速度是非常慢的。测试过程中还发现,阿尔达恒温烙铁在离开锡块以后,电流还增长了0.05A,温控很迟滞。
  这次测试,发现936是用焊咀的热容量来补温,当达到设定温度后,停止输出,温度下降时马上加温。这也是用白光936做无铅不顺手的原因。而942一直是有电流的,但942在接触锡块时电流变化非常快。也就是回热迅速。而阿尔达恒烙铁回热迟滞,做为一款恒温无铅烙铁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的地方。

网友:
先说一声树叉辛苦了。

好的控制器还要靠好的热传导结构来支持,单靠电路方面好是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的。加热温控设备应该说材料性能和物理结构是最重要的部分,但一般个人DIY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网友:
看来和起先他们自己的描述有天壤之别,确实有许多要提高的地方,静电检测确实很有创意。讲解的焊台知识也让我受益匪浅,也感谢论坛能有这个评测,让消费者花的钱物有所用。

网友:
之前吹的焊接工具的“颠覆性”革命神话,被树叉版主打破了。

看来要超越 白光 等外国品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不过这个烙铁体积小,方便外出维修,有静电报警,做为普通焊接还是可以的。想用来做无铅焊接可能还是困难。
待机电流:0.328A
开机最大电流:1.525A
工作电流:0.425A
====================
在220V下,他那个低功耗 16W 不知道是如何算出来的。

手柄、电缆都是非ESD的材料,也没看到它的加热芯电路同220V隔离,对它的防静电功能十分怀疑,焊接安全可能无法保障。

网友:
树叉兄的评测一定要顶!

网友:
国产工具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至少现在还不具备挑战国外工具的品质及能力。

网友:
好象不错的工具哦,小巧实用!不是价格如何?

网友:
好专业啊 ,这样的评测太好啦。

网友:
很喜欢你的万用表和白光焊台,顶下了

网友:
国人还需要努力,,,技术不是吹出来的!!!!

测评很牛叉

网友:
很专业,很负责啊。  那个96B 口水啊,

网友:
树叉版主你真N!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详细的工具测评,佩服啊

网友:
工作台上的那些仪器...

网友:
再看到一个工具疯子,你的96b的屏效果还很好,我是用99b的,中间开始有黄斑了,估计用不久了,不过年纪也大了,都出厂10多年了

网友:
强贴,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天上不可以掉下来馅饼的..........

看版主的工具与啊尔达的外观风格是格格不入的.原因还是成本,国人想做好产品,迟早还是要像外国那样,既做好外观,也要做好内在.

外观我个人并不是太喜欢,而内部...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就封黑胶这一点,就非常值得维修的朋友深思......

网友:
分析透彻
并大胆阐述其利弊
此贴 不顶不厚道!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你的96B表多少钱

网友:
版主真是用心。仔细看了,和厂家的描述差距很大啊。
看来买东西还是要买国内大厂家的,或者进口的,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国产的电烙铁就目前来说想要超越白光,威乐之类等等的厂家,还有一段非常非常远的距离啊,不是一个等级来的,人家生产研究好几十年,不是吃素的,最简单一点,在电路上,没有见过白光,威乐之类等等的厂家在pcb板上封胶的,只有在国产的东西上见到。不知有什么用,封胶,难道是想阻止别人仿造?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用,用去胶水,没几下就去得干干净净了,一点用都没有,防潮,单单只封一点也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很强大942一直打340度!你的TZ3还蛮清晰的,我在找TZ3不过不好找!不行就TZ4了很想买IXSU120快2000了要命啊!省点钱买BGA了!。。。。。

网友:
这次评测首先要感谢老孙为大家创造了这个机会,拿到这台烙铁后,自已又碰上流感了,没办法,全国都一样。所以断断续续的写的几天,由于身体不适及条件的限制,写的也不一定完整,论述也不一定精确,有错误的地方也肯请大家明示。
因该说,经过这次评测后自已对无铅焊台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把原来一些零散的知识也融合在一起了。从来没有这么细致的对白光焊台做过定量定性的测量,同时也对日本这个民族表示深深的敬意。工作中碰到的日产设备太多,大洋彼岸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如此完美,我们和他们差距不但没有缩短,而且还在扩大。当然这有更深层次的因素,但不是我们所能讨论的。阿尔达无法做出完美的无铅烙铁,这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这是整个工业体系上的,我们只有比价,而不能去比质。
至于用来测量的FLUKE96B和17B都是借来的,只有哪两台白光和UT70D是我人个的。工具够用就好,当然价格合适,有好的也可以直接入手,好的机会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网友:
树版,换头像了,是你吗?看着怎么那么像那个阿……呢?

网友:
哈哈,宇光兄,就是本人,这是在鄱阳湖河滩上拍的,都好几年了。

网友:
白光是好,但是没有好到这么厉害,只是国货太差而已!
仪器工具类,日货只是性价比高点而已,比老美还是有巨大差距.

网友:
厂家来发言了.
1.发热芯没有极性,树叉自己可以将发热芯引脚对换即可证实。
2.关于防静电,防静电材料的作用是使电荷不能积累,实际上应该叫做静电消除。
   但是对于感应电和漏电是无法消除的。大家谁如有真正的防静电手柄,可以测试一下没有地线的时候,
   烙铁头对地电压有多少,这时候,再好的防静电材料都无能为力,一样损坏敏感器件。
   接地是最有效,最经济,最可靠的静电和漏电防护措施。这是常识问题。
3. 顶住烙铁头的弹簧的作用之一,恰恰就是对焊接时产生的机械应力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保护发热芯。
4.烙铁嘴沿用分体式结构,考虑的是更换方便,大众化使用。使用成本低廉。
5.一体化设计是消除了空气间隙,但提高了成本。对于长使用时间使用,需要频繁消耗烙铁嘴的工厂,是一个
  经济负担.
6.关于功率,不知那些90瓦100瓦的数据从何而来?一个前提是--既然有恒温能力,那么将一个那么小的900烙铁头
  维持在400度左右,根本不需要90瓦。否则早烧到通红发亮了。普通60瓦的外热烙铁,那么大,那么长的金属部分维持在
500度左右就60瓦呢。按这个逻辑。016SS只是能量黑洞。
7.升温速度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从25度回升到300度左右的时间。
8.016SS的控温方式与936不同----936的指示灯一会亮一会灭。016SS是一直闪烁,等于是稍有下降一点点,立即补充,所以
焊接时温度跌落幅度比936要小的多。
9.016SS不是要做性能和温升最NB的恒温烙铁,而是做最通用最大众化的,可以满足大部分无铅焊接需要的恒温烙铁。
10.最后一点,只要将发热芯和烙铁头作成一体的,其他部分不做任何更改。立即变成升温和回温都很NB的顶级恒温烙铁。

网友:
1、如果说没有极性,哪么阿尔达的发热芯温测就不是用热电偶,哪么温测精度又从何而来。
2、防静电材料的作用是使电荷不能积累,而白光907手柄就是防静电手柄。
3、弹簧的作用我的图发的很清楚,就不在重复了。
4、功率是用UT70D在一次端做的电流数据采集。
5、升温速度是在做了温度标定后做的,也就是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后。
还很多相关图片,就不一一上传了。

网友:
还以为会是一言堂.还好.呵呵.
树叉斑竹是不是有点仓促啊,您的半世英名哎.你那个功率读数属于"宁信度"了.
我倒是来兴趣了,买一只试试.通用嘛,就是通用,如果真的比936有优势,就值得肯定的.拿去和一体化的比,缺点厚道哦.防静电不防漏电,也没什么值得夸耀呀.
说精度好象也有点蒙人,碰到大个零件就没什么精度不精度的了.

网友:
小日本的温度控制的确厉害,回温也快!焊大件时优势明显
树叉版主的评测很精彩!!!

网友:
喜欢有厂家和使用者方便
促进大家交流
这样可以抵消彼此的误解或者促使以后的更新!

网友:
还以为会是一言堂.还好.呵呵.
树叉斑竹是不是有点仓促啊,您的半世英名哎.你那个功率读数属于"宁信度"了.
我倒是来兴趣了,买一只试试.通用嘛,就是通用,如果真的比936有优势,就值得肯定的.拿去和一体化的比,缺点厚道 ...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我在发贴里对原理和测定方式有非常明确的说明,我没必要反反复复去说了,请看清主贴内容在在发表建议。

网友:
小日本的温度控制的确厉害,回温也快!焊大件时优势明显
树叉版主的评测很精彩!!!
引用 网友B:

评测本身就是数据真实可信,而不能大谈感觉,量化细化不同的指标,根据物定的物理特性来说明性能,同时借助大家都熟悉的设备对比说明。

网友:
请不要用马甲,这是很不文明的行为。

网友:
天气虽然冷了,但穿马甲还是不好不好,这样的孩子不乖

网友:
上次访问 IP: 121.35.42.236 - - 广东省深圳市 - 电信

别告诉我是巧合,呵呵

网友:
阿尔达科技,如果你把你的豪言状语和穿马甲的心情用在优化自己的产品上,该有多好呢?

维修人,最重视的是实际使用,而不是天花乱坠的描述。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都是做技术的,一把烙铁,上手一用就知好坏了。

网友:
争辩在事实面前总是苍白的,所以采纳意见,不断提高内在品质,这才是正路。

网友:
告诉你恒温焊台要看实质不能只看表面
表面上看,数字显示温度的所谓高档焊台有时真能吓唬人.从50度到480度每个温度数值都能设定.并且温度稳定度都是+-1度.(自然,是在非焊接状态.从来没有谁提出温度稳定度是在焊接状态.呵呵)
其实都是武装到牙齿的纸老虎.

从技术的角度讲,温度设定值完全可以更进一步精确到每调节一次升降0.5度甚至0.1度.非焊接状态的温度稳定度做到千分之1度.

问题是: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是什么?
是碰到大个零件和大个焊点时,烙铁头被"冷却"到一个什么温度?
特别是现在已经采用了无铅制造工艺以后.只要被冷却到227度以下,那不好意思,肯定被驮住了.
在非焊接状态下一切被装扮的完美无缺的神话顷刻间无地自容.

网友:
又来了一堆的无用之话,为什么就不能坦然面对呢?

也想要买一台的那个马甲,穿着有意思吗?

想要证明,其实最简单,找个无铅的北桥,加同样的助焊膏,开始拖桥,就能看出来了,说那么多无意义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我和树叉版主一直试图站在公允的角度上来评价这把烙铁,

说实话,这把烙铁有可取和可用之处,上门维修的人,用这把烙铁其实挺好

但无端的鼓吹能作无铅,这就是不付责任的表现了。

网友:
精度也许不重要,但态度很重要!

网友:
马甲的事还是放到一边吧,做为一把恒温烙铁阿尔达还是合格的,可以和黄花905相比。做无铅实在不好说,不过温度标定高了,小的焊点还是没问题的。只是按恒温焊台的标准还是差了点。

网友:
“没看到它的加热芯电路同220V隔离”,这个不知道阿尔达科技看到没,还是这个问题不值得一提?

没有隔离的烙铁如何保证焊接的安全?!

我们可看到其他所有的厂家的都有变压器隔离。

网友:
以上这个"告诉你恒温焊台要看实质不能只看表面"帖子是本人在这个论坛的第一贴,随后连同其他的贴,一起莫名其妙的消失.顺便说一下,当时是被加过分的.
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们现在不做那种性能顶级但是一般工厂或维修员望而兴叹的昂贵东东.
尽管在技术上没有问题.我们关注的是整个电子制造行业里最广大的那部分需要什么.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大部分的无铅焊接所需要回温效率,只要在原来936的基础上提高50%即可.
既然在有铅时代,真洋鬼子和假洋鬼子的936能大行其道.(即使现在,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很多工厂很无奈的选择936.)
那么作为通用型的无铅焊接用途,就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顶级性能而无谓浪费.宝剑能削铁如泥,但从寻常百姓家到王公贵族府上.厨房里只用菜刀切菜.
动则2/3千的高级性能无铅焊台,在大部分的工厂里,是看不到的.
此外.
从没有看仔细就妄下结论说这个产品的发热芯有极性,可以说明一点----如果再认真点,或者不是先入为主的立场,能这样吗?我们难道故意不标明极性?
待机376度的功率=72.16瓦,各位难道都不知道这样的手柄和焊嘴结构,其金属部分根本不可能比大个头的普通60瓦更耗电------这个常识中的常识了.
一个如此敷衍和偏颇的评测,出自看起来专业,看起来在行的斑竹之手.真的有一些滑稽的.
如果将来有真正使用阿尔达烙铁的人看到.将是个笑话.
掌握论坛的话语权,不代表道理在自己一边.
也许将来这个帖子会"自动"消失的.谁知道呢?
还是那句话:性能上明显比936有足够幅度的提升,就完全可以应用于大多数场合无铅焊接.
说900系列烙铁头不能用在无铅焊接上.那些生产这个系列烙铁头以及正在使用这些系列烙铁头的厂家看到.只会笑而已.
这个系列的烙铁头是目前出货量最大的.
另外揭人老底,上串下跳,不会让我们激动的.
一句话放这里-----将来整个电子行业,使用016的会越来越多,而使用936的,将越来越少.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是规律,也是天理.
而不是现在卖什么有钱赚什么就长生不老.最多是苟延残喘罢了.

网友:
评测得很详细,朋友以前的工厂处理一批工具,都是没用过的新的,我买了几把钳子,几把GOOT外热烙铁,都是十几年的日本货,钳子居然没有生锈,斜钳很锋利,可以剪纸,用来剪指甲很好用,再说生产线用的GOOT外热烙铁居然用了十几年还没坏,焊SMT居然可以用这个不用焊台(有接地),我十几块买了把黄花用没一个月就坏了,以前那把用了两年,GOOT外热烙铁发热快,头也耐用,他叔叔也很早用白光烙铁,有一次忘拔了,出差一个星期,回来大惊,坏了,居然烙铁还好,头在湿布擦干净就能上锡,一乐,日本货还真是好,二手的工具,还用的不错,并不是一定坏了才淘汰。936国内高仿的低仿的都有,可是发热芯和头和原装的距离太了。大家做维修都希望用到好的工具,就一把螺丝刀,好的和差的都有区别,差的,螺丝没拧几次就缺了,好的能拧很多次,我选择买好的,贵就贵点,好的工具用着顺手,多花点钱也值!

网友:
关于变压器隔离.
这里的安全实际上只是对人身而言.
很多年以前,有家生产传感器的工厂,根本不用焊台,用最普通的外热烙铁.只是保证接地可靠即可.
所有什么静电,漏电感应电,都被入地化于无形.
如果只是依赖变压器来隔离就以为高枕无忧而可以不管有没有接地.去问那些电子工厂是否如此更客观.

网友:
关于马甲.
这个阿尔达科技的ID在那次帖子被消失后,有段时间无法登陆.
所以,马甲是花代价买的.
强买强卖嘛.在人屋檐下,难得不低头.

网友:
记得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周芷若周姑娘吗?
现在很多之所以焊接瞬间输出超大功率的焊台,招数是从周姑娘那里学来的.
焊一个大焊点这样折腾自己一次,等于周姑娘遇一次强敌就使那阴毒功夫一回.
结局就是周姑娘一样的了.

网友:
我有一点开始真的喜欢这个论坛了.

网友:
关于马甲.
这个阿尔达科技的ID在那次帖子被消失后,有段时间无法登陆.
所以,马甲是花代价买的.
强买强卖嘛.在人屋檐下,难得不低头.
引用 网友C:

你的ID为什么消失,我给你解释过了,也道歉过,你现在揪出来说有点小气了吧?
马甲是花什么买的? 强买强卖如何去说? 这个你跟我说清楚了,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会处理。

争论技术就争论技术,说其他的这些有意思么? 什么一言堂?要是一言堂,我还和你扯什么淡?

你发来2个烙铁,一个我这里直接通电就无反应,我没有在这里提出来,我在Q上和你沟通,但是你的态度让我很不满意,说了一堆理由,确实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也是生产工艺问题,你直接承认生产工艺有点问题就是了,解释一堆做什么? 我想也没有必要贴出我们的聊天记录。

评测是树叉版主很负责的评测,中间没有任何干扰,包括你给我发的那个产品不能用,都是我在评测写出来后,告诉他的,呵呵,我这么说,你爱信不信吧

阿尔达同学,态度很重要。我现在广州,本来明天去深圳,顺道到你那边去看下的,可是我发现你太小气了。。。。 我不喜欢,帖子继续保留,欢迎你提出意见。

网友:
关于变压器隔离.
这里的安全实际上只是对人身而言.
很多年以前,有家生产传感器的工厂,根本不用焊台,用最普通的外热烙铁.只是保证接地可靠即可.
所有什么静电,漏电感应电,都被入地化于无形.
如果只是依赖变压器来隔离就以为高枕无忧而可以不管有没有接地.去问那些电子工厂是否如此更客观.
-----------------------------------------
照你的观点,这些用变压器隔离的厂家都是没事干了,非要弄个变压器?!

很多年以前,我们都还在用电子管呢。那时候没有半导体,也没有“静电”损坏零件的概念!!!

你连最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敢面对,其他的就没必要牵强的解释了。

网友:
呵呵,老孙你好.无关小气.
揭人短不能那样的,先慎重考虑.但是好象我能,别人不能呀.
大丈夫有一个特点,是不好面子的.为了显得不小气而左右为难自己.何苦呢.
以下是黄花905的参数:
特点:
1.   结构独特,手柄温升低,手感轻巧。
2.   快速升温,通电1分钟后即可熔锡焊接。
3.   电源电压:220V~50HZ
4.   自动恒温,温度恢复性好。
5.   更换发热元件容易、方便、快捷。
6.   长寿无铅焊咀,符合无铅锡焊接工艺。
7.   高效节能,耗电量比普通电烙铁低50%。
8.   通电后,调整手柄上旋钮,可以在100℃-400℃之间任意设定温度,其温度稳定性达到±5%。
通电要一分钟,和936都不如,对吧?
12点了,再不下线,还要论战.才小气了.
GOOD NIGHT

网友:
我就是不喜欢阿尔达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总是避重就轻,拿出一堆说辞。

我们并未否定你的产品,只是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任何东西都有缺点与不足,为什么不能坦然面对,吸取意见,再进行改进呢?非要把自己的产品描述的完美无缺。拒绝一切的批评和建议,这样不对。

再说马甲的事,之前是其它管理员认为有广告嫌疑,所以处理掉的,老孙在QQ和你说清楚了,你如果不理解或听不明白,完全可以不再来这个论坛,但你继续来了,就不能使用马甲,而且是用马甲来进行产品误导和吹捧,这真的不文明。没有人逼你来上这个论坛,也没有人逼你来让我们做这个评测。

网友:
以前出远门坐火车,从车站卖票的,剪票的,到列车员,都很主动的将他们自己视为当然的管理者和统治者。
而所有乘客都是被管理者,是下级,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这种感觉在飞机上就淡了很多。
网站的斑竹和管理员,也有这种让人觉得那啥那啥的毛病。
说的是你呢,叫“心在飞翔”的小伙。
还有树叉老大,扯了我的马甲也就算了,还很有理的公布IP。要不是有管理权限,你们有这偷窥的权利吗?
克格勃能拿出证据,但不会告诉你是怎么拿到的。
你们是在告诉坛子里的大众----偷窥是特权。
斑竹和管理员穿的是防弹背心,别人只能穿马甲。假如不是依仗自己那点戴红袖套的权限,能想修理谁就修理谁,
却不用担心自己的ID?
树叉同学带病干活,出点纰漏没什么大不了,“心在飞翔”却不假思索,习惯性的乱抡板砖,仗势欺人,落井下石。
我要不发言是不可能的,要说话,只能是开罪树叉。不知树叉会不会认为你和我是一伙的?或者是你反水?
说点其他被你有意无意修理过的会员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让你知道知道自己。你那网名得改一下更贴切:
叫做“跋扈在飞扬”。
别看人家不会回贴顶我,但肯定会有人很可乐的鼓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的很多年以前是多少年呢?
20多年前,我玩烙铁修半导体收音机的时候,各位都在干吗?
20年前,我左手泡妞,右手改良日本机器的时候,又都在干吗?
18年前,我在日本工厂修理日本工程师的时候,又都在干吗?
技术细节多说无益,老大您到网络搜索一下吧.充点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的很多年以前是多少年呢?
20多年前,我玩烙铁修半导体收音机的时候,各位都在干吗?
20年前,我左手泡妞,右手改良日本机器的时候,又都在干吗?
18年前,我在日本工厂修理日本工程师的时候,还都在干吗?
技术细节多说无益,老大您到网络搜索一下吧.充点电.

“照你的观点,这些用变压器隔离的厂家都是没事干了,非要弄个变压器?!

很多年以前,我们都还在用电子管呢。那时候没有半导体,也没有“静电”损坏零件的概念!!!

你连最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敢面对,其他的就没必要牵强的解释了。”

你的逻辑是“存在即合理。
就您这说法,在这里给我扔砖头,到了其他网络,你扔不了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不是专家,是伪专家。
得罪得罪。

网友:
这就是你不对了,就事论事,切不可人身攻击,马甲的事非常明显,论事也要有理有据,公开IP也是对大家一种交待。
如果你说我的测试不对,你可以拿出来你的测试数据,包括测试过程的论述,平白就以意会的东西来评论,这是非常不严谨的。
论坛是有规则的, 国家也是有法律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必你因该更懂这个道理。

网友:
说点正经的.
能用最简练的手段,得到最适合大众化使用的高性能恒温烙铁,就是道行.
936在有铅时代是通用型老大,但在无铅时代,那大块头看起来象个东西,实际上已经不算个东西了.
这个小个子,看起来不象个东西,实际上才是真东西.
等真正无铅机器进入维修高峰期,摆一936和016一起,看看会选谁.
别告诉我你连看都不看016一眼哦.我信不信关系不大.群众信不信才是真理.
现在T12的一体发热芯,再怎么做,成本在那摆着.
我们将来的T16一体发热芯肯定比它便宜.
国人抄白光抄的太久了.
以后得反过来,日本抄中国,抄阿尔达.
另:成天一套人云亦云的静电道理挂嘴边,却对满世界最认可接地很抵触的奚落.很不好喔.

网友:
别老说我不面对了,拜托.
功率数据居然达到90/100瓦.
发热芯没正负级.
没用来实际焊接修理.看看是不是比936好使.
让我面对什么?

网友:
在这里发言,请别自以为有技术的高度,和评判的高度.
只有坛子的高度.即使站在象征特权的凳子上,也一样.
居高临下是不好的.反过来振振有辞说我态度有问题.
猪八戒倒打一筢.
貌似公允.
我们的描述怎么叫完美无缺了.?说它比OK的好?还是说它比942牛?

大家用烙铁的,放在手上等待,或者烙铁架上等待的时间.和真正需要焊接的时间相比,比例是多少?
相似的应用细节很多.
奉劝有心人,半桶水就到我面前装专家------腊月28过年,早了点.

网友:
请拿出数据,没有测试结果,一切都是白说。

网友:
隔离对你也许不重要。不过我们维修人员的命还是重要的,我们修的板子也还值几个钱。

如果连人的安全都保障不了,还谈啥维修安全?!

你不知道还是装傻:我们住的、工作的地方有几个是有地线的?实验室可能有,也不一定。
如果都把安全系在一个不存在的“地线”上,我的天呀!!!

无隔离的将220V直接用在电烙铁上,难到比有变压器隔离的更安全。。。我太无知了。

网友:
说点关于烙铁的问题:

烙铁要升温快就需要大的功率(控制电路要适应提高了的加热能力,这里说能力是指实际使用中并非总是处于最高功率状态,一般不使用时功率相对比较低),要反应快就要加热部件与烙铁头紧密结合(当前以电磁加热最为直接,因为就是烙铁头本身的外层涡流发热),要测试温度反应更接近实际就要使感温头紧贴烙铁头前部(一般在头中间打孔感温头安装在孔内接近烙铁头部的地方),这个部分是物理要求,不由控制电路来决定。控制电路以现在的电子水准容易做到需要的反应速度(这个速度大大高于热传反应的速度)。
做好隔离防止芯片漏电或者静电损坏都是电子电路里必须具备的要件。作为带变压器的可以在初次级之间加接地隔离层,如果为缩小体积,也可以使用光电隔离或者电源变频后使用高频变压器隔离。但无论如何隔离是必须的。否则买一把30来元的温控烙铁(控温直接装在手柄里面的)也很好使,是否漏电和静电就不好说了。

除了以上因素,烙铁头本身外镀层有很大的学问,否则为什么白光的烙铁头即使安装到其他能安装上的非白光烙铁上也比原配的还要好用,总应该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吧。

网友:
树叉老大,你问我要数据,大家问你呢.
我当然有数据.权威机构的委托检验报告.
希望你们有更权威的才好.
争论归争论,谁真往心里去谁孙子.这个没问题吧?

网友:
建议只对技术讨论,任何人也没行使什么特权(除了对于你的马甲问题)。
论坛是建立在平等和公正立场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看样子你是专家了?
我三岁开始打台球,三岁半不玩了。
我是台球专家!

网友:
兄弟,你的很多年以前是多少年呢?
20多年前,我玩烙铁修半导体收音机的时候,各位都在干吗?
20年前,我左手泡妞,右手改良日本机器的时候,又都在干吗?
18年前,我在日本工厂修理日本工程师的时候,还都在干吗?
技术细节多说无益,老大您到网络搜索一下吧.充点电.
--------------------------------------------------------
不管你自认为是多老的资格、多了不起的“科学家”,但在我眼里看来,你的言行和大街上的无赖一般无二。

你这说话的态度不配搞技术,因为你连基本的素质都不具备。

希望你的 阿尔达科技 以及你生产出来的 烙铁 ,不要是这个素质。

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人格上,你以及你代表的  阿尔达科技 都不好,至少在我们论坛上表演的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谦虚了.(大概是赌气吧?)
您问问去,多少人仍然使用不隔离的普通烙铁.他们的接地环境不会比您好的.
没接地的话,机器会报警告诉您.要是强行焊接,那我认为是希望享受免费电疗啦.呵呵
陶瓷的绝缘程度方面的数据,我不在这里列举了.
能忍受外热烙铁不接地的更高漏电压的电疗,难道忍受不了更高绝缘的低等级电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中国的法律制订的不可谓不健全.
但法院有问题的判决数量,比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坛禁止摄政

网友:
阿尔达科技
论坛对你的产品测评,是出于对你的产品的关心。
你最早发的贴,完全是广告贴。我们有权利删除你的帖子和id。
没删除完全是因为关心你的产品。

我认为你的思想有问题。
以我的性格,我会虚心的认知自己产品的优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不是专家,您的奚落不能说明问题.也改变不了我是不是专家.
什么是专家?网上搜去吧.
您3岁半以后不玩台球了.但我从不玩.和您相比,您就是台球专家.这没什么逻辑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讨论这个没有用。
我还是年轻人呢,今年还不到40.做技术还没有几十年。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掐指算出我40多,算年轻人,那您老贵庚啊?
关于改良日本机器和修理日本工程师的故事.各位信也罢,不信也罢.当我吹牛吧.如何?
有那个本事,还得有那个机会.
老天眷顾,我刚好赶上.
不好意思.

网友:
在这方面没必要多费口水。
我们不支持廉价产品做过分的宣传。

此贴我准备关闭了。

网友:
请大家不要逞口舌之利,针对产品进行讨论。

是非曲直,产品到底好在那里,坏在那里,自然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倡导公正、公平的态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谦虚了.(大概是赌气吧?)
您问问去,多少人仍然使用不隔离的普通烙铁.他们的接地环境不会比您好的.
没接地的话,机器会报警告诉您.要是强行焊接,那我认为是希望享受免费电疗啦.呵呵
陶瓷的绝缘程度 ...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对涉及人的生命的问题都可视为儿戏,那我还敢奢望你出的东西能有多“优秀”?!

连220V都不能隔离还敢奢望“防静电”,太厉害了。

网友:
独有的接地报警正好说明我们对大众化工具在人身防护以及工作防护所做的努力.这是您"儿戏"2个字就能抹杀的?
别的产品接地与否,漏电与否,根本无人过问.我们做到了,还成了罪状了?

网友:
承认不足,正视自己,弥补缺陷,改进不足。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想用自己人生产的东西。。。你能理解吗?!

然而,我们一次次的失望。

网友:
先武装最广大的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别那么着急失望.

网友:
独有的接地报警正好说明我们对大众化工具在人身防护以及工作防护所做的努力.这是您"儿戏"2个字就能抹杀的?
别的产品接地与否,漏电与否,根本无人过问.我们做到了,还成了罪状了?
----------------------------------------------------------------------
一点基本的常识。有变压器隔离的产品,会漏出220V,给你“电疗”的机会吗?

网友:
为何不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呢?!搞技术要的是诚实,真实。

网友:
我道觉得936那个主机挺好的,安全,国产936应该可以再改进适应焊接无铅,地位器配合温度刻度盘已经够用了。数字显示成本也增加了,接地线的确很多人就没有,要自己拉,所以机壳还要一个接地的螺丝,配一条带夹电线。烙铁架应该改进。

网友:
  有变压器隔离的产品没有给我们享受220V“电疗”的机会,而你的产品毫不保留的提供了这个免费220V“电疗”的机会。

  只是在后来,可能为了“安全”又加个“报警”。但愿我在享受你提供的免费220V“电疗”之后还能听到你那“优美的报警声”。。。。。

网友:
还有一点我在说明一下,测试过程过中,在调节温度钮转到350度左右,实际只有340度的位置,我拍的照片实际温度是376度,有几次实测达到了406度,阿尔达烙铁的温控是有问题的。如果焊台温度不准,对焊盘的伤害是很大的,回热的问题更是说明做无铅很勉强。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多少人还在用普通外热烙铁.可以提吧?另外,我们产品不接地时漏电多少?您测过吗?
假如变压器绝缘老化,确有可能漏电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要这么说,那就强词夺理了.因果关系是------如何解决直插220电压的安全问题.
我们是未雨绸缪.而您颠倒过来说是亡羊补牢.错.该扣分.

网友:
终于你肯将你的产品同最普通的无隔离的普通外热烙铁来对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大,真要说起来.焊接时温度的波动范围小,也就是回温能力够的话,不用将设定温度弄那么高的.
没有回温能力,设定温度放高了,肯定伤害焊盘.非焊接状态的精度再好也没有用的.
卖100多块钱的东西,我们就用精度10%的可调电阻.

网友:
这跟你广告上超越国外品牌的“神话”还是差距太大了。

以下的话,你是否承认:
  在安全上,你的产品是没有安全隔离的,只有漏电报警。和市面最普通的无隔离的普通外热烙铁的安全是一个级别,存在220V漏电伤人的可能。

网友:
卖100多块钱的东西,我们就用精度10%的可调电阻.
-----------------------------------------------------------
首先你的产品确实有一定优势,就是便携性和廉价性。

100元的产品就不要和几百元的作比较了。
廉价产品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不要看广告,要看疗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安全问题解决了.基本的焊接性能超过936  50%.平均能耗降低70%.通用型的恒温烙铁这么做,错了?
您要更高级的昂贵的,有的是嘛.您拿普通烙铁来和它比,我也不会觉得是让它掉价或贬低.
其他牌子现在还真拿不出一款让大多数人在性能和性价比方面接受的东西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多少人还在用普通外热烙铁.可以提吧?另外,我们产品不接地时漏电多少?您测过吗?
假如变压器绝缘老化,确有可能漏电严重.
引用 网友C:

用变压器隔离220v,保障安全是业界普遍使用的。你连这个普遍规律都要鄙视、提出反问?可见你的知识水平之高。

难道你直接使用220v比用变压器隔离的还要安全?!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你的思维逻辑有问题。

网友:
其实大家都有个问题,他这么个产品不能跟大厂做的哪些比 ,没有比较性,产品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他都说了是比普通烙铁高点,比936差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余,您可有点钻牛角尖了.我知道真要隔离,很简单,加个变压器.不是成本高了吗?能耗也跟着高了.
提供漏电报警已经前进一大步了.看你的意思是要我做一个能让你在安全上打100分的东西.早就有的.GL-025LST.一漏电立即强制断电.(火线和零线都一起断开)
绝对拒绝免费电疗.我们既然吃这碗饭.想到的不会少.
另外,您如此强调人身安全.那好,没接地时,那些有变压器隔离的焊台,它烙铁头上有多少感应电压?您量一下.这对敏感器件没有安全了吧?ESD材料对这个是奈何不了的.

另:汤某先生.那您可就偏颇了.面对这个产品,很多工厂就不会选936了. 从通电开始936要30来秒才干活,这个15秒左右.

网友:
在重复一遍:

  承认不足,正视自己,弥补缺陷,改进不足。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想用自己人生产的东西。。。你能理解吗?!

  不要让我们一次次的失望。

网友:
早就有的.GL-025LST.一漏电立即强制断电.(火线和零线都一起断开)
------------------
想见识下?用啥断开的,能保证完全同220v隔离?!不要说是可控硅之类,大家都知道它有漏电流。

网友:
你这个产品有优点,也有很多不足。
这个不重要,只要不断改进还是有希望的,但你对待别人提出不足的态度让人失去了使用你的产品的可能和信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本性情中人,要我充谦谦君子,做不来.但不会做小人.什么都有开始.如果因为言论而否定产品,那很多人该要否定这个论坛了.恨和尚不必恨袈裟.对事不对人,说的轻松,难做到.听不进难听的言论的,怎么觉得好象不是我.是我吗?
习惯了会员的奉承和归顺了吧?呵呵

网友:
如果可能希望你的下个产品能同220V隔离,然后在来论坛。安全的问题还是不能小视。

还有不少其他问题:
比如耗电省,16W。。。
树叉斑竹提出的 温控不准、回温速度等都和你广告上差距太大。

网友:
您可又没猜对啦.GL-025LST是最早出来的.价格上一般维修员不会接受.所以我们只对工厂销售.
这个便携式是根据很多小工厂的建议才做的.推到维修论坛来,其实目的很实在的,就是希望搞维修兄弟的上门服务时能有一把用着顺手,又有效率的恒温烙铁.
我们的目前最顶级的,将是使用一体化发热芯的.再往更高层级,暂时不会考虑了,我们是为大众工厂服务的,不是技术偏执狂---非要做性能最牛的才甘心.
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留给抱负更远大的同胞们吧.

网友:
一直不懂你的那16W功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焊接大面积PCB时一定要采用功率大的电烙铁,能量守恒吗。现在你的16W标称达到了人家50、60W的效果,不是你们自己打破了能量守恒吧?

网友:
说老实话就焊接工具方面,通过看树叉斑竹这篇文章,就让我感觉自己在技术上、学识上比他差很远。我尊敬他的这篇文章,尊敬他的态度,因为它是事实。

网友:
16瓦是真的,你就干吗不想一下?----从前25瓦的普通烙铁,那么大的金属部分,就能维持一定的高温.
这个可是900M的烙铁头啊.   再有,我焊接时就一定要16瓦?不准我60瓦80瓦吗?烙铁这东西,用的时候少,放在那里待机的时候多,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好吗?
回温速度-----比普通936明显的高就满足一般要求了.
温控不精确是存在的,因为用的电位器等零件本身不追求精度.
但有一点----焊接同样的一个零件,所用的设定温度会比936低30度左右就行.你要一个这么100多块的产品达到你心目中的精品性能,是缘木求鱼了.

********
广德星的兄弟,我和斑竹们已经不提马甲了,你又何必?维护论坛不能流于形式啊.看帖子要看仔细,不要忙于发言.
论坛若不卖OK的,你能说AT的更好吗?
信这信那信论坛,你能信自己一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另外,我如果告诉你,使用自动休眠功能的话,烙铁头维持在200多度温度,就只要10瓦,你还怀疑吗?

网友:
厂家的那位朋友,既然你有权威机构的数据,不妨贴上来。技术贴主要还是要让技术说话。

另外,您的广告我以前也看到过,既然是和936作比较的,安全性上大家当然也是以936作为参照的,这个你就承认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题外话一句,936做无铅真的不太顺手,反正我在考虑高频涡流的问题

网友:
“另外,我如果告诉你,使用自动休眠功能的话,烙铁头维持在200多度温度,就只要10瓦,你还怀疑吗?”,当然怀疑,人家都标最大值,你标待机值,那么白光是否也会自称自己的936功率为16W呢?

网友:
最大功率仪器上能读到1200瓦.老兄.要是白光936,再低也不会是16瓦的.变压器吃了一半了.

网友:
支持LS以一当百,力战群雄。

网友:
100块的东西跟800的白光936没有可比性,跟100的比。。。。。。

网友:
我在发一张图,这是标定温度在456度时拍的照片。
后面哪块UT70D实时记录下了当时阿尔达恒温烙铁的一次端的工作电流值,数值是0.348A,实时温度452度,换算一下功率为76.56W。我真不知你哪16W的功率是如可而来的。

网友:
顶下阿尔达,力战群雄。。

我很菜,不参与技术评测,但是我说下题外话,广州和深圳,比阿尔达同学强悍的人太多了,你历数你的战绩吧,我在笑你啊, 你也太失败了吧,我今天去拜访安泰信公司,跟安泰信的老大聊了聊,人家技术不如你,搞电子也没你早,不过现在别人是过亿的身家,别人比你低调,比你低调太多了,这个就是差距,你也别在这里历数你的丰功伟绩了,没一点意思,我看不下去。

我发现你这种性格和态度问题很大,性格决定命运。你要是对自己不甘心,提高烙铁品质是次要的,提高自己的做事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对了,再说下,你说给我修的烙铁发回给我的,我看了聊天记录,9.3日,说修好了给我发来,我公司人说现在还没收到,我期待用这个烙铁拖焊无铅北桥,搞完后,数据我也会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自己看了2遍这个帖子,发现好像不太好听,不过我想你需要狠狠的刺激。。。,良药苦口,我是这个出发点,就这样,不修改了,多多包涵

网友:
心态决定事物

网友:
多谢,十分谢谢老孙.
以钱数决定是非和黑白.是这样啊.
这个帖子如果还放在焊接技术板块,你们表面上是不愿意为我免费广告,在我看来,另有所图.
一个比喻是-----一群以名门正派自诩的流寇,将一个人引到某隐秘角落,期待以疯狗车轮战一顿狂扁,却不料反而弄的自己狼狈不堪.
网络里藏龙卧虎,牛人雷人多了去了.
如果各位多有点上进心的话,不要删这个帖子的任何一处文字,以后回来看,看自己会不会脸红?
至少在烙铁方面,你们那点知识只能糊弄坛子里唯坛子马首是瞻的一干信众.

老是用基本常识问我这问我那,你们那些基本常识放进脑袋就算入库存储了怎么的?都懒得更新.这是做技术做学问应该有的态度吗?回帖告诉你们,居然只是着急回骂我,回骂之前甚至懒得动动脑子.
还有,说我呈口舌之利也好,之前我并无半个脏字,倒是有的同志,口不择言,日后如何在信众面前保持威信,想过了吗?要技术没技术,要涵养没涵养.
树叉兄弟,你为什么不用常识问一下自己?这个这么小的东西,放在那里,它为什么就用掉70多瓦呢?
只能说明一点,你迷信仪器,同时这个仪器的取样有问题.对新思路设计出来的东西它不认识.把导弹当成炮弹了.
并且你有点太高看自己了.哪怕你发布之前稍微的交流以一下,也不至于闹这么大动静.
我在马甲里暗示你的半世英名可能会怎样?结果你老弟没领情,却悍然撕掉我马甲.
如果说我是一刀一枪从沙场里杀出来的老将,你们真的只能算占山为王的一群草寇.
不勇于面对自己,却道貌岸然的指责别人,处处装卫道士,我要是让某个论坛的专家都来看,真难想象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那一仪器太老土,太简单.取样有问题.把导弹当炮弹了.
另外,你为什么总懒得想一下,这么小的东西,放在那里为什么就能耗掉70多瓦?可能吗?

网友:
以你的逻辑:
如果电烙铁不用的时候是0W,用的时候是100W。就可在产品上标出耗电0W,甚至写上“本产品远比其他产品用电省,只消耗0W”。
其实你写16W还太高了。因为我多数时间没使用,因该标上“0W”!!!哈哈。

做为正常人的逻辑:
会写上本电烙铁耗电最大100W。

就凭这一条(你产品上标的16W),就可认定为“欺诈”消费者。

我们的技术没你高,水平比你低,但我们还算能正常思维的人。

网友:
100+感觉也不是太便宜哦!

散热慢的小型主板,用一般的936都可以轻松搞定!不论是有铅还是无铅!

小工厂如果批量采购AT等相当的品牌,我想成本不会比阿尔达的高出很多,小工厂为什么会选阿尔达,有点搞不明白!!难道就为了省电(想也省不了多少电),工厂工人哪天来个免费“电疗”后果很严重!

当然,阿尔达也有他一定的市场,但市场多大就不好说啦!

网友:
回复 网友H:

散热慢的小型主板,用一般的936都可以轻松搞定!不论是有铅还是无铅!
信口开河也没有这样的吧?.
直接发江湖令得了:所有人不得用CL-016SS,必须用936,不论是有铅还是无铅,否则后果自负???

另外,从头到尾YZZ一直在口不择言哦.自己检查一下所有发言里的文字,看客们会对你这个老大多一些了解.哈哈,一派文革腔.色厉而内荏

网友:
直接回答别人提出的疑问就行了,不用去研究别人是怎么样的,正面回应对技术参数规格上的疑问,这才是在辨论,贫嘴没有用,比贫嘴就不用在这比了。

网友:
数据是树叉得出来的,我现在已经没有义务做答吧?
你们就是想贫嘴也得有这个功力吧?

就凭那一个跟小孩玩具式的功率表?自然只能那样结果和常识向悖了.
************
yzz最喜欢给人扣帽子。
在此礼尚往来一回。
口口声声是为广大维修员着想,你以为维修除了主板以外,其他家电就不用修理了?
在广大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电压很难是标准的220V,波动很大,一般936,因为
使用变压器隔离,低过200V以下,将不能工作,你让他们守着一个比016SS贵,却不能在低电压下干活的废物.你为他们考虑什么?而016SS在180V低压时仍然可靠工作,其温度稳定度不随电压变化。
很多维修人,不善言辞,靠维修紧紧巴巴维持生计,养活妻儿,连最便宜的80元一台的那种936都嫌贵,一直使用最普通的外热烙铁。你好象很希望剥夺他们使用效率比936更高,更经济实惠,携带方便,且比传统烙铁多了一个漏电安全报警的016SS,你为他们考虑的是什么?
药店尚有“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的悲天悯人情怀,你在这里为了维持自己小集体在936销售上的利益,不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谈的上是什么胸襟?

在你用无赖之类的明显偏离争论轨道的言辞进行真正的人身攻击时,我私底下消息你,希望你适可而止,你当成示弱和讨饶了对吧,所以变本加厉了。
说到天上去,这还是一个失败的评测。你们一向唯论坛马首是瞻,不问曲直,一律只管板砖向外,从焊接板块移到维修故事,本想一举两得----既不会为我们做事实上的宣传,也能在隐秘角落借助人多势众将别人一顿狂扁。可惜啊,我不按你们的规矩出牌,你们不觉得狼狈和方寸大乱的是自己吗?
如果不是白底黑字谁都能看见,恐怕有的人“国骂”已经出口无数次了。
不仅技术上输了,也输了人。我最多算犀利和尖刻,但有口德,你们?自己看吧。
你们以为在为论坛出力,实际效果是负面的。背离了争论的事实基础和原则,说的越多,对论坛越不利。
原本将帖子关闭删除是最理智的,可惜你们还要仗着人多死撑。自讨苦吃,怪不得别人了。
还是赶紧弄点“智商速成教程”以及“自知之明速成”之类的课程吧。

网友:
造点像样的东西不行么,非要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怪才,科学家,爱因斯坦,霍金。造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出来现眼。。。。白光,你有脸去比,你连提白光2个字都不够资格。不是我们妄自菲薄,日本造拉链,就叫"YKK",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占了世界80%的市场。事实证明,只有实实在在的干,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投机取巧,是没有好结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少见多怪

网友:
不想罗嗦什么!俗话说工欲善其事须先利其器,80元的936能用多久,效果有多好,白光936早期有傲月高仿,控制电路也一样,效果也不错,现在各名牌的温控都和936大不一样,可能是怕有版权纠纷问题吧,有见到国产名牌的焊台,就不说那个牌了,温控板烧了,只要发热芯是1321,换高仿的板,性能得到提升,高仿的板好的零件和电路板都快50元了,好的变压器和原发热芯各部分加起来就二百多了,但是国产936大多才卖一百多,回温慢是通病,有的温度要打满档还不怎么热,也难怪成本在那里呢!我这里电压230,常年如此!同样是宽幅电源,在电压波动过大的地方(最低90伏左右),航嘉(一百多元)的因为电压太低不能正常工作,鼎牛(不足一百元)的正常工作,难道要说航嘉品质比它差吗!技术不如它吗,可以反馈让其改进嘛!它不理睬,认为它设计的工作范围符合国家标准没必要改,或者改动或再出款宽电压范围那是它的事!

网友:
楼上的阿尔达老兄,别说这么多了。 你挺抓狂,好像之前说大家争论,都不往心里去的,在这老说我们群殴你,这样说的我挺郁闷的。你起码也是个老总吧,要有点气派,不至于这么抓狂吧。我保证其他的管理员不会再和你争论了。我在这里和你说几个事情,请你直接面对我老孙说话。

1、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修好的烙铁不给我发回来? 这个是你的错吧?发来我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这个事情要按照一次性开箱不合格的几率说,你的产品可是有50% 的不良率的。
2、评测你的烙铁,最终结果没有全盘否定你的烙铁,你不要太抓狂,仔细阅读下好不好?我在QQ 上也和你说过,我帮你卖也可以,我的心理价位,你这个烙铁别超过100,你让我来卖,我可以帮你卖,我说过,这个东西会有市场,便携是主要特点,并且我也在Q中也说了,这个东西发热速度确实挺快,我们推翻的是你的烙铁无法和白光936比,你号称的拼过无铅烙铁,我们否定的是这个。
3、你太小瞧我们了,听你的描述,你是怕你的产品大卖,我们的936卖出不了,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问下所有的人,我们就这点出息么? 我们做的是事业,不是看重这点钱。我卖卖VIP,我一个月都比卖烙铁赚的多,对你啊,我老孙是很无语了。
4、“还是赶紧弄点“智商速成教程”以及“自知之明速成”之类的课程吧。”你是在骂我们弱智是吗?瞧瞧你这个文化人,说话不带脏字的人,你就这个水准。
5、有意见,不服就贴出你和我的聊天记录,君子坦荡荡,看我是怎么做人做事的,你是怎么做事的,让所有人都来看热闹,我不介意,你呢?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我现在越来越看不上你了,对你的这个神奇的烙铁,是树叉兄的评测,谁都不能保证百分百正确,你也不敢保证你对你的产品描述百分百正确。但我以人格起誓,我们没有对他的评测做任何导向和干预,树叉兄本人和这个烙铁的事情,更是扯不上丁点的利益关系,就是给我老孙帮下忙,你犯不上对他这么敏感。
论年龄,你比我大,论经历你比我多,但是你却看不透事情,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做成一次良好的公关,拿出你的数据,和大家形成友好的讨论气氛,勇于承认不足,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人,你却把口水浪费在了打仗上。越说越离谱。你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你这死不松口,打死不认输的态度,我应该怎么认为? 树叉版主的所有评测,都是错的?对你的产品提出的问题和不足,100%错的?就算是有一点点不足,你都要去承认,去面对,就像你在这里和我们这么多的管理员争论一样,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确实有不足,我们以后会拿一个普通的,公开化的马甲参与这种讨论,网站管理员身份确实不太合适。我反复的看这个帖子,我承认你说的有些地方是对的。这个就是我的态度,你从这里能得到启示吗?

网友:
老孙,你真的真的是太容易小瞧别人了,老是那么高姿态.说老实话,这里我最敬重的恰恰是树叉兄弟,其次才是您,可别不高兴,就因为您动不动就认为您的视线所及,都很主观的认定别人是有缺陷的,而这个缺陷是您在原则上不能容忍的.
说实话,能闹到这个地步,除了树叉兄弟太过放松,以至出错.还因为您对论坛的管理有些问题,我算是替您修理一下他们,以后别那么放肆,收敛些,把还没进化掉的尾巴好好夹起来做人.您领不领情没关系,但客观上将有一定的效果的.
应该客观的这么认为:您也许不是我认为的那样的人,而我,为什么就不能得到相同的看待呢?

网友:
  在7楼我就指出了你的产品“这个烙铁体积小,方便外出维修,有静电报警,做为普通焊接还是可以的。想用来做无铅焊接可能还是困难。”
  你的产品有优点(同普通烙铁比),也有不足(同936比)。
  然而你的广告里却要说超越国内、外品牌、强调防静电性能比别人优越、回温速度、温控技术、耗电等指标都是“革命性”的、甚至要取代国内、外品牌936防静电焊台。
  现在通过对比,你的产品同这些产品的差距不是一般远。你又叫嚣我们不公平,对你的东西要求太苛刻。

  另外,提醒你一下:维修电视、冰箱空调的等家电并不是不需要防静电焊台。尤其是目前这些电器随着技术进步、集成度大规模提高,很多电路板已经同电脑主板一样有防静电要求了。不在是以前那种都是模拟分立元件,可用普通非隔离电烙铁焊接维修了。
  还有一点,广大农村的维修人员虽然穷,但他们的生命是同样宝贵的。

  在百度上搜索“ 阿尔达 烙铁 ”关键字,本站的这个帖排在了第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帖。我们网站只卖AT的焊台,没必要去给其它936类产品帮忙来抨击你的产品,这也不是写这个评测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将实际测量的数据公布、解释。

  最后,究竟谁是“无赖”,看帖的人自然会下结论。

网友:
阿尔达的广告做得好!令人十分(不,应该说是万分)配服!本事比赵本山大叔强多了!本山大叔和你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人去世了。他的灵魂来到了上帝面前。上帝看了看他,说:你可以选择你的去处。是去天堂还是地狱都可以。在这之前,你可以先看看两个地方。说完,上帝就打开了旁边的电视机。首先,播出的是天堂的景象。只见一群长着翅膀的天使,有的在发呆,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打盹,一点生气都没有。这个灵魂觉得,天堂和自己想像的一点都不一样呀。紧接着,电视里又播放了地狱的景象。只见很多的魔鬼在开着派对,里面是美女如云,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跳舞。到处都在狂欢。虽然没有阳光,但是到处灯红酒绿。这个灵魂想,原来地狱也和自己想的不一样。他毫不犹豫的对上帝说,我想去地狱。上帝问他,你确定吗?他说,确定。话音刚落,他脚下的地面突然消失了。他朝下掉了下去。掉到了地狱。只见这里到处是残肢断臂,血流成河,一个魔鬼走到他的身旁,一下就把一把钢叉插进了他的胸膛,把他挑了起来,朝油锅走去。到处都传来哭号的声音。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不会再死一次了。低头看了看胸前插着的钢叉,大声喊道,上帝!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搞错了!我看到的不是这样!!!这时候,头顶传来上帝的声音——你刚才看到的只是广告。同志们!虚假广告害“死人”呀!!

网友:
大家看看他的广告吧

网友:
我不是论坛的斑竹,不过就是看不惯某人这种大忽悠的嘴脸。
什么“新一代恒温烙铁之王”、“即使现有的936等焊台也将力不从心”,你当搞维修的都是白痴啊!
还有什么“专利情况:中国国家专利”,地球人都知道专利有三种“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说句实在话在国外只要你愿意,屁大点的事都可以申请专利。

网友:
阿尔达科技,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怎么老东扯西扯? 你教训谁??口气真大, 我不要你敬重什么,我现在真的很看不上你,呵呵 你在某个方面很强,某个方面缺陷真的好大好大。因为我没有跟你争吵,我没有关注烙铁本身,而是关注你做事的态度,所以呢,我在这个事情上,比别人看的更清楚。

,阿尔达科技,面对我说的问题,不要回避。你若是认为这个帖子,放在这里能够让你及你的烙铁名声大振,那就这么挂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先回答你的一个问题...快件早就发出.附件是邮件跟踪记录.自己追查吧

网友:
需要评判性的文字的时候,是斑竹或者管理员身份,需要发暗器偷袭,就用马甲.

老孙你说我死不松口?已经说了树叉的数据和常识相悖,他不从仪表角度找原因,一再的发图片出来证明,证明什么呢?对不对?
你对别人下评论了,就一定要别人承认你100%正确吗?
肝火太旺了你.反复说别人这缺陷那缺陷,就能证明自己没缺陷吗?

"我们推翻的是你的烙铁无法和白光936比,你号称的拼过无铅烙铁,我们否定的是这个。"

你拿什么证明它不能焊无铅呢?你们有没有实验过,放在同一个温度下面(用正牌温度表量好了),焊接无铅的板子,速度和效率的结果在哪里?没有真正用过,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K:

广大农村的维修人员虽然穷,但他们的生命是同样宝贵的。
这句话你就别再此地无银三百两那样的重复了.

技不如人本来家常便饭,没什么的.
但是,因此恼羞成怒是无度,再而出言不逊,恶言相向,是无德,再一味的自以为站在群众立场上为群众虚假代言,是无品.
另一种三无人员.

网友:
回复 网友L:

什么“新一代恒温烙铁之王”、“即使现有的936等焊台也将力不从心”,你当搞维修的都是白痴啊!
我不管这是谁的马甲.

不是我当搞维修的是白痴,而恰恰是你当他们是白痴.这种言辞为了攻击我,你随便就和他们联系起来.真的已经是对他们大不敬,你知道吗你?
已经有工厂和维修群众亲自使用,认为就是比936强.你那些所谓的论据靠不住的.
你以为假装站在他们的立场,就能代表他们?你是侮辱他们.他们若被你这样的人代表,将感到十分不齿.

网友:
"中国"二字,被你们拿来冠名,是要为这2个神圣的字用心负责的,你们却只顾拉虎皮当大旗.自己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法官架势来吓唬人啊?

还是那句老话:海水不可斗量。
小小一只016SS,不是没有内里乾坤的。
连树叉这样的高手,也因为托大轻敌,着了道儿,马失前踢自损名节。(我用马甲暗示他,
可是这位兄弟不领情,还得意洋洋的扯下马甲高高举起。)
我再怎么客观的说,你们估计一时半会是听不进去的.看样子.
一只小小的阿尔达恒温烙铁,居然将这个坛子的那件写着"技术""公正"的华丽外衣烧了个窟窿,这才是我始料不及的.
这样吧----我请你们把帖子删除了,别让我在这里现眼了.
行不行?

网友:
这个评测的事,你要推翻,就要应该好比诉讼中的举证倒置一样,你发你的图片出来,证明可以做无铅,“已经有工厂和维修群众亲自使用,认为就是比936强.” 什么工厂,什么群众,都需要举证,否则都是废话。东拉西扯半天,和人吵来吵去,于事无补,只能让人感觉你很惶恐。其他的我也不想吵了,到此为止,我也不再说话了。

另外声明一下: 有会员发短消息给我提醒,要卖优质可靠的产品,为避免误会,我向会员们声明一下,我是绝对不会卖这个烙铁的,不是因为烙铁太差,而是做烙铁的人,做事方法太差

网友:
阿尔达你这种不走正道的造垃圾的垃圾,就是要把你阿尔达016SS 高高挂在这里,就是要让各大网站把这贴转了去,让百度检索阿尔达的时候出现无数这帖子。对这种毫无价值的垃圾产品,我也是希望除之而后快。。。。。。吹牛皮不上税也不打草稿,超过了白光936,想删除没那么容易。

网友:
如果非要我出来说一下,到此为止.可以.能曲能伸嘛.
我本来想举证的,但是出于保护证人的原因还是作罢.如果仅原文照搬而没有证人资料,如同等于我胡扯.

话说回来,本来一个定位在效率比一般936高,平均能耗比936低,再保证接地安全方面.作为通用型的无铅焊接恒温烙铁.树叉兄弟举手之老,焊一下无铅板子就立即知道效果.但是一直没有下文.
而你们一直在说,不行不行,就是肯定不能焊无铅.不成体统吧?
我有没有底气不用各位牵挂的.
否则就不会这样在此和诸位大战几十回合了.
再说,阿尔达这回背的不一定是恶名,而基地,就一定是美名?

网友:
呵呵,忘记说一句-----多谢手下留情.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管假装会员还是所谓真会员.每个急欲为基地扳回面子而出言不逊,口无遮拦的帖子都是一粒有碍观瞻的青春痘。此后若不好好安心静养,仔细调理而只想靠廉价的劣质化妆品粉饰的话,青春痘会更多的.

借问一下:你是卖白光的吧?

网友:
面子跟我无关,你可以是马甲而且你是真的马甲,我也是可以是马甲但我不一定是真的马甲也不一定不是马甲,把你的破烙铁天涯,SOHU,新浪,163都统统转一遍,看看你嘴巴上的收获大,还是口袋里的损失大。

卖产品,适当的夸大一点是大家都理解,但是如果吹牛吹上了天,把白抹黑,把黑抹白,那你还不如去搞电视购物。

网友:
阿尔达不但让我见识了什么是比本山大叔厉害千百倍的忽悠功夫,
而且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厚颜无耻!
脸皮比长城的长度都厚!!!
大丈夫处事光明磊落,有证据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拿不出来了吧?你以为你自己比谁都聪明,其实这充分证明了你的愚蠢!此地银三百两!
心虚了吧?有本事就把证据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用马甲骂人真是个好办法.污言秽语想多少就多少,就是有一点,得不到光明正大的那种快感.
至于你吗,说你是垃圾,那对垃圾都是个严重侮辱啊.
善哉.罪过....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真心虚呀.你这种拙劣的激将法,有用吗?
怎么这样的马甲越来越多了?
群众终于被你们唤醒啦?

硬要取名大丈夫.可惜,光明磊落四个字,你终其一生,够得着一点边,就是你的造化了.

网友:
不想和你打口水账
说废话没用,大家只看事实,拿出证据才是硬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和你的口水仗.是你挑起来的.怎么又不打口水仗了,

网友:
打口水账有意思吗?为了你这把烙铁费了我不少时间,又是去计量室,又是去电气实验室,整个上午都在电气实验室里做功率测定,评测的本身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如果做无铅的拖焊,焊盘的大小,PCB的厚度,敷铜层的面积,还有个人的习惯都会影响测试的结果,实际这个最方便。
所以做测试要用真实的数据,因为度量本身是符合国家标准和计量规范的。最后的功率数据还没出来之前,请不要在指东说西。

网友:
急火攻心到如此言行不堪地步,论坛真是熠熠生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树叉同学.他们嫌太冷清.

网友:
这个帖子太火了,进来留个爪。
我是来观战的!

网友:
观战感言:
看阿尔达先生舌战群儒力战群雄!

只见阿乐达先生左手轻摇羽扇、东拉西扯、顾左右而言它,在枪林弹雨中谈笑风声,处刀光剑影内闲庭信步。果然是刀枪不入的真功夫也!

咱有心要学,于是近前,一看之下大惊失色!哎呀,我的上帝,原来阿尔达用的不是传说中的气功,而是右手持一件高科技的秘密武器——获国家专利的纳米级脸皮盾牌!

    这块盾牌当真是非同小可,尺寸为76X50X28mm,仅28毫米的厚度抵得上万里长城城墙那么长的普通装甲,不愧为“新一代的恒温脸皮之王”,“即使现有的美国M1A1 OK牌及日本白光牌等反应装甲也将力不从心”抵不过阿尔达呀!而阿尔达的“平均耗电仅16瓦”的纳米脸皮盾牌不但能真正做到刀枪不入,而且连机关枪和反坦克导弹都打不透!!!这么一件超日赶美的划时代王者之器,你们这些小小维修匠还不快快来买!

网友:
现在是垃圾时间.
该谁表演谁表演吧.小心.雨天路滑.

网友:
阿尔达烙铁,不管是铅,锡,铜,铝,金,ABS,,不论成份,无所谓纯度,见谁焊谁,悍起来跟无缝一样,不要说肉眼,显微镜都看不出来焊接过。OK,白光,WELLER,那都是阿尔达玩剩下的技术。你要是开电脑维修店,桌上不摆上3,5把阿尔达烙铁,你都不好意思接客。

网友:
本来好好的评测和分析,你作为厂家加入评论应该是好事。
任何东西都有利弊,在版主分析后 各位说的,需要改进,出行方便.....

30楼的马甲实在不应该!

PS:我不是马甲 --!

网友:
你们以为在为论坛出力,实际效果是负面的。背离了争论的事实基础和原则,说的越多,对论坛越不利。
原本将帖子关闭删除是最理智的,可惜你们还要仗着人多死撑。自讨苦吃,怪不得别人了。
---------------------------------------------------------------------------------------
不论这个帖对论坛是否有负面影响,我们都不可能删除,除非有关部门勒令我们删除,这点请你放心。
放点真实的测试数据、写点负责的话,就会“自讨苦吃”的话,我们也愿意。
如果你这是在威胁我们的话,我觉得你很“可怜”。

网友:
等待树叉版的进一步功率测试!!!!

网友:
赶紧让这个阿什么的家伙一边去吧。一句话。人品如产品!看看他死不认输的的态度我就觉得很讨厌。东西也好不了哪里去!

网友:
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阿尔法的产品有优势,,但也有劣势...便携式有优点,,,省电,,树叉兄还没有最终评测出来,,不作评论,,

但阿尔法的态度,,,就很有问题了,,首先,,,谁的产品不会有缺点???OK,白光,WELLER就没有缺点吗??有,,,一定有,,既然都有缺点,,为什么不能正视呢???只有正视你的产品问题,,才能进一步优化,,目前的016SS有缺点,,,明年出个017SS,,,018SS...将缺点一步步修正,,,好产品不就出来了吗???的确,,我们需要高性能低价格的产品,,,并不要求阿尔法你做出什么顶级的产品,,,只要求你的产品和你的广告差别不是那么太大,,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
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阿尔法的产品有优势,,但也有劣势...便携式有优点,,,省电,,树叉兄还没有最终评测出来,,不作评论,,

谁的产品不会有缺点???OK,白光,WELLER就没有缺点吗??有,,,一定有,,既然都有缺点,,为什么不能 ...
引用 网友M:

老大,,,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吧,,,,连回复都盗用我的啊,,哈哈哈,.,..

网友:
大家请不要在打无意义的口水仗,结果今天就会出来,到时我会将视频照片及详细经过一并上传到论坛。

网友:
其实,,,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了,,,阿尔达在这场讨论中已经输了品,,,,就算评测出来,,,他的产品真的比白光还厉害,,,我也不会选择了,,,,

网友:
首先公布这次功率实测的结果:
阿尔达ardtekCL-016SS实际功率是16W,温度标定456度,使用环境为待机状态。
由于功率数据变化,评测的第三部分关于阿尔达ardtekCL-016SS的电流值存在较大误差,我会从新测试,改日在将具体数据上传论坛。

由于数据出错,导致错误的评测结果,误导了大家,也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给老孟带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和老孟表示深深的谦意。

这次的功率测试我使用了一台上海电度表厂的DB2单相标准电度表,这种表是用来校检单相电度表用的,有着极高的精度,全程由我本人测试标定。

DB2单相标准电度表分为三档电流输入可调,1A、5A、10A,单位千瓦时的转数是4500、900、450圈。也是就是在1A档1KW工作一小时的转数是4500圈。换算一下就是1W一小时4.5圈。

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我分两次不同时间做了功率测试,每次10分钟计数。数据分别为12.45和11.65圈,换算成单位小时分别为74.7和69.9圈,和上面的4.5相除就得出实际的功率数16.6W和15.5W,这个数据和阿尔达ardtekCL-016SS的说明功率是一致的。

测试视频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误差,并不是UT70D的问题,由于阿尔达ardtekCL-016SS是使用半波输入,虽然阿尔达ardtekCL-016SS输入是交流电压,但使用却是直流电流,而我使用了交流电流档去测试,自然结果相差甚远。一个周波,只使用了180度,另-180度哪去了?返回电网了。我们叫这个叫高次谐波,它会使电压电流波形畸变,生成很多非正弦波分量。

相关的回热测定我会在下次在测试说明。

网友:
树杈兄弟辛苦了

网友:
用单向可控硅可能是产品有它的技术原因吧。不随便发表意见。有时我也会只用半波方式控制发热体。

这样的产品主要是在应用方面的测试有没有达到手工无铅工艺要求,产品面对的用户层不同设计时的电气性能区别比较大。

产品最直接的有效的测试是在用户的使用过程而不在于用设备测试吧。

经据用户使用过程中的意见不断修正产品的不足。

网友:
特此向树叉斑竹正式道歉.再道谢.
并向其他各位一并致歉.多有得罪.

网友:
期待最终测试结果,再次请大家注意,只讨论产品和技术,不要涉及个人。

网友:
用单向可控硅可能是产品有它的技术原因吧。不随便发表意见。有时我也会只用半波方式控制发热体。

这样的产品主要是在应用方面的测试有没有达到手工无铅工艺要求,产品面对的用户层不同设计时的电气性能区别比较大 ...
引用 网友N:

关于测试方面的问题我考虑过,因为评测本身需要量化的数据指标,这样才会比较严谨,但数据都比较抽象,理解起来不哪么直观,不象做拖焊来的哪么直接。但做拖焊人为的因素会大一些,还有焊盘的大小,个人的习惯都会对最后的结果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和老孙商量过,由基地的实体店来试用,评测使用效果,基地实体店的焊接熟练程度及工作经验可以说是最强的,哪么得的出的答案也最具代表性。关于回热时间测试,由于电流的采样速率远高于温度的采样速度,我还是沿用我先前的方式,单位时间电流变化量,作为回热功率测试。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测试方案,可以提出来,我会不断改进的。

网友:
其实没必要那么复杂,你只要说明测试条件就行了,如环境温度,在什么板上实验的,焊锡的牌子等。

网友:
对这帖子內的恒温烙铁,产品技术感兴趣;有机会买个试用一下(使用过程中体验一下)。
也要对评测中,用的方法,测试设备,使用工具说有水准;从中学了不少东西。

关注结果。

网友:
其实我对这款便携式烙铁非常感兴趣,我早就非常想买方便现场使用的烙铁和风枪了。

网友:
这段时间很忙,事比较多,争取国庆写完后半部分。

网友(2009-10-27):
阿尔达恒温烙铁测试二:
由于阿尔达恒温烙铁输出是断续半波,电流输出不稳定,这与白光的942稳定的电流输出不同,所以单位时间做功率输出的的测定变的非常困难。待机电流大至在0.12A-0.06A之间。合算功率近似在16W左右。

由于我这没有无铅的产品,所以无法做拖焊,所以我使用了一根云南锡业63A的锡条(锡63%,铅37%),当然这个熔点只有183度,在单位时间内阿尔达烙铁的熔锡效果还是差于白光942和白光的936的,测试标定温度942和936都在350度,而阿尔达烙铁在375度左右。当然以16W的功率能做到这样的效果足以说明阿尔达烙铁的可取之处。

阿尔达恒温烙铁存在的问题:
烙铁头很容易氧化,原装的哪个刀头有一面已经不能用了,但然这和烙铁的实际工作温度过高有关。所以我使用了一个白光3C的头子代用。

机械结构还需改进,这个烙铁如果用力过大就会变成下面这个形状。

最后说明一下,作为一个产品,阿尔达烙铁的有它的可取之处,虽然它做工还是略显粗糙,工艺也不能算是完善,但和一些低端的国产936焊台相比还是很有优势的。如果价格能在100元上下,还是会有它的市场的。

网友(2010-01-04):
我有朋友也是做烙铁的,很佩服阿尔达恒温烙铁能将不到40元的东西卖到150元。

网友:
来论坛这么久,今天才看见这个贴子,且不说阿尔达质量工艺如何,阿尔达此兄口才极佳,堪比九品芝麻官的周星星同学.

网友:
终于看完了 用文字在打架 精彩 困了

网友:
晕,一直以来以为烙铁只有功率参数,没想到一把烙铁还有这么大的讲究啊,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终于看完了,讨论真是热烈啊~没有用过不好评价,看图片做工在加强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还是进口的东西好,看来国产的东西要赶上别人的速度还要很长的时间,不过不知道这些外国牌子在国外都卖多少钱,为什么在国内买个2手的都这么贵呢

网友:
我啥时候能用到这些设备呀

网友(2018-10-11):
又看到了这个贴子,重新回味了一下
现在已经是JBC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