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有听说的故障现象

楼主(2009-09-05):
今天收到个478的主板,上假负载,测试卡,加电出现以前没有听说的故障现象,测试卡上出现乱码,有高手能够解释1下吗?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有点不理解

网友:
你能不能说说你那所谓的没遇见过的现象是什么吗/说的清楚点好帮你

网友:
乱码当不跑码处理

网友:
出现跑乱码就当不跑码来处理的。。
  应该先查CPU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等是否正常。。
  查CPU座有没有虚。
  查北桥有没有虚或北桥到CPU之间的总线有没有被划断。
  更换BIOS
  拆除南桥连接的外设
更换I/O
量AD线,HUBLINK总线等。。

网友:
CPU供电会乱码的

网友:
如果 上面的 检测 都是正常的
那么 可能是 BIOS 程序坏、、、、

网友:
你上假负载跑什么码重要吗?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要说清楚是不是上CPU后还是乱码?你这块板子最初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上了假负载看代码?应该看指示灯,主要是复位灯,如果常亮,先检查各部位供电...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应该跑马啊

网友:
不知楼主那“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故障”指的是什么故障,发求助贴发出这样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帮到你。

网友:
你上假负载有可能瞎跑啊一般不跑啊
你上U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