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波导D612手机,终生难忘!~~

楼主(2009-09-05):
(此图是我用protel 99se画的。可能不是很好,请大家将就一下吧。。)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当用户没按铵钮时,A、B点都处于高电平,这一端接到MT6226的CPU上检测,CPU不停的扫描这两点的状态,当用户按下音乐开关时,A点电压被接低(因为R1和R2的电阻都很小,否则不会被拉低),当用户按下音乐或照相按钮时,CPU就会检测一个低电平信号,马上执行音乐或照相的程序。 至于,按下音乐键后,两个键就可以调节音量,这是由程序来执行完成的。照相也是同理的。

一年前,修这种故障我失败了,我感觉到非常的惭愧,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只给我很短的时间,拆机就用了不少时间,我拆开发现手机侧键能用了,上好了,又不能用了,当时以为侧键的FPC线断,就飞了几根线,当时装上确实可以用,可时当我给她的时候,发现又不好用了,我准备再修一下,可惜她不修了,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依然是记得非常清楚,后来,她就怀疑我的技术,我毫无怨言,谁让我一次没给别人修好,最不该就是在我喜欢的人面前丢面子。不过给了我一个教训,修机一定要细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拿到外面去修好了,说是换了CPU,80元(这些都是听她同学说的,她同学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到现在还怀疑,这种故障最多是虚焊,一般情况下,MT6226损坏后,一般是出现大电流现象。当然,我也不敢确定,我又没拆开看过,现在我对手机的维修虽然有些研究,现在却是维修笔记本的时候比较多,因为手机已经不怎么挣钱了。想要更好的发展,还是要多研究电路,尽量做到对技术的追求,超过对女孩子的追求,这样才会进步的快。通过这件事,这技术真的很重要,所以现在我比以前更努力。对电路要善于分析,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维修工程师.

网友:
你 发 这话题 是 耸麽 意思??
是说 那手机 是CPU 坏 了 你冒修好???
还是说 让我们多看看 电路,不要在喜欢的人面前丢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我们多看电路图,不能在别人面前丢脸。。。

网友:
修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也不能说一个客户不满意 就没面子 有些客户就是霸道的不得了 上会有个笔记本 他自己说摔了把系统摔坏了非让我给装系统 我拿来一看直接就不开机怎么装呀  看他那样什么都懂似的就直接跟他说装不了打发走算了  总不能按他说的给他装好吧(俺是没这个本事 不知论坛里有这样的高手吧)

网友(2009-10-09):
修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也不能说一个客户不满意 就没面子 有些客户就是霸道的不得了 上会有个笔记本 他自己说摔了把系统摔坏了非让我给装系统 我拿来一看直接就不开机怎么装呀  看他那样什么都懂似的就直接跟他说装不了 ...
引用 网友B:
[/qu我也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一个顾客到我店里想配台机子  叫我给看下  当时我好像是陪的5200+ 2GB  显示器是21英寸的
他看了还说我呢 他说现在还用这么差的电脑 显示器是18.5的  CPU还用5200  他早机年前买的就是Q40了
当时我真的是哑口无言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今天真TM的碰到高手了

网友(2010-01-24):
那都是高手来的,咱没话说

网友(2010-03-07):
哈哈,这就是生活,慢慢品味吧。品味出人生意义的时候你也就不会说什么了,因为你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