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花屏,高手帮忙!

楼主(2009-09-05):
ACER 4720,接电后不能触发,发现EC外观异常,更换后触发正常,接液晶屏。然后触发上电后发现图像花屏,关机后再触发显示又正常了。关机后再开机又花屏了。接连几次都花屏没有再好过。花屏的情况有两种:一种屏幕左右各三幅一样的图像,一共六幅。第二种是一幅图像,伴有花屏。没有做显卡,是显卡坏了吗?高手帮忙!

网友:
外接 显示器怎么样????

网友:
还没来得及试,

网友:
9494、、、
你这个都不试试 怎么
知道 是 显卡问题 还是 屏的问题、、、、、

网友:
从这种情况来看应该属于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问题没有焊好会出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修过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所致

网友:
一屏线没插好
二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GPU虚焊了,最好是把它取下来重新植珠做上一遍。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这样,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自己不会BGA呀!

网友:
想这种情况,大家是修得多还是给换一款新的呢?

网友:
你的這台筆記本電腦是不是進過水啊,如果是進過水的話,那就比較麻煩,你估計是顯卡的問題。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不会做BGA就要发给别人挣钱了

网友:
身有同感,今天也有一个花屏的,应该是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