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板故障烧9202

楼主(2009-09-05):
前天接到一块板,不开机,CPU无电压,查1.2V低,后确认为北桥1.5V供电不正常导致,1.5V供电由一型号为RT9202的8脚芯片控制,换掉次芯片,量电压正常,上CPU点数码卡跑了下50后,电压又不正常了,确认9202又坏了,然后找了一块不同型号,但同是华擎945的板(此版1.5V供电电路一摸一样),把整个电路换掉(除了电阻,电阻能量出好坏),后来又跑了次50,电压又不正常了,。因为当时比较忙,有好几个客户的板等着修,就把这块板枪毙了,说北桥坏!!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坏了?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把9202 对管和电容都换掉,不行就真的是NB挂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内部短路引起的

网友:
MOS管换了,电感后的滤波电容没有换,

网友:
有没有量下对地阻值啊   或是把旁边的小零件一起K掉

网友:
北桥是否损坏.我一般都是用表连一下桥上面的小电容.如果滴的有响连的.就是桥短路了.然后枪毕.

网友:
两个管子控制端的 电阻有没有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