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戴尔关于不过内存的问题,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9-09-05):
今天,一个同行,拿来一块戴尔的主板,电流上到0.56就掉电了,而且有时三个指示灯一起亮,然后掉电。有时是中间的灯闪烁几下,掉电。我看好像是不过内存啊!

  我测试了,2.5V和1.25V电压正常,内存还需要什么条件,我用内存打阻值卡,测试时钟点,电压才0.9V,正常不是1.65V吗,我测试了,跟时钟芯片不通啊,怎么来的,小弟想请教,不过内存的测试点。  听说还有一个片选信号,从北桥发出,在图纸上怎么看这个信号,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北桥是不是空了

网友:
你到说了2.5和1.25供电都正常
那就查信号了
而你又说了你测时钟点的电压是0.9V 那说明信号可能是正常的,我判断应该是后级短路拉低内存供电了
你先排除短路看看

网友:
内存时钟是北桥给的。不是时钟过来的

网友:
测一下91和92叫的电压,他们是12K总线工作电压,正常在3.3V左右,它与时钟芯片.I/O芯片.北桥等相连,可试着更换他

网友:
0.56应该是CPU那块吧

网友:
对地址和数据线打阻值看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