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040L1 NCR31VA0

楼主(2009-09-05):
一块N40P的盘被我用ISA 3K修成6E040L1 NCR31VA0,
加A区LDR也回不去了, 请问大侠该怎办

网友:
已经进c区了,检测固件是不是正常:
正常的话直接开sf...
固件有错误的话,用mrt修改后,再sf...

网友:
C区固件正常, 用ISA怎么开SF
是读出C区固件, 用MRT生成SF模块再写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