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5 笔记本不通电

楼主(2009-09-05):
望了!只好来求各位师傅。hp pavilion dv5 笔记本不通电。开关按键电压只有0.75V。5V已经有了,感觉就是3.3没有出来,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什么叫感觉3。3伏没出来,你的万用表测不到吗,如果没有就把3。3伏弄出来呀,就好了啦

网友:
没出来能跑到0.75吗

网友:
那就维修3V,看是不是EC那边的控制信号没有发送过来。

网友:
我所说的感觉3.3没有出来的意思是指不知道这种板3.3V是不是参与通电的,如果3.3不参与通电那么就不关3.3的事情了。
    不知道怎么修3.3V啊,不知道3.3v是那个芯片控制的,又没有图纸。
我跟了一线,发现开关按钮0.75V到EC那里去了,是不是说明就是EC坏了呢。

网友:
我所说的感觉3.3没有出来的意思是指不知道这种板3.3V是不是参与通电的,如果3.3不参与通电那么就不关3.3的事情了,哎真想找个师傅学学~

网友:
再补充一下,他不能充电,这是不是和EC有关系呢?

网友:
没有师傅指点一下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MAX8734是主供呀,查这边就行了.

网友:
是ISL6265住供电的,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看下

网友:
还是顺着3V找吧 。。

网友:
主供电电路中的3.3V和5V基本在一个区域, 你必须要明白如何看图。简单地讲是两个场管加一个电感和几根电容.3.3V 和5V的电路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HP机,在待机时都有3V,5V出来的!

网友:
看一下EC有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
主供电都不正常,那来的开机信号3.3V
看下3V对地阻抗对不,一般和5V对地阻抗一样的。MOS管什么的都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