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R主板有时不能开机,有时能开机

楼主(2009-09-05):
I       NTER主板是478的,主板型号是E210882   有时不能开机,有时能开机,能开机有时还掉电。真郁闷!修一天显示器,头昏,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CPU座坏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不是主板坏,而是电源的待机电源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不开机时故障现象是什么,此时全板供电、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感谢大家热情相助!
    回 快速充电 我的电源是自己专用修板的航嘉电源
    由于盗花香说的座子问题,平时修板不上风扇扣,这次把扣子扣上,解决有时不能开机。
    由于盱眙桂林斑竹说过供电,呵呵!(经长时间观察)量CORE出现二个线圈电压不一样,并电压缓慢下降
一个从1.35降到0.93       另一个从1.68降到1.29   (放大镜观察上管D有锡融化)就掉电
     现在肯定是CPU供电问题,修板我是个新手INTER扳子第一次修 (会修家电)  ,不知道上面那组是不正常?
     还有上管510T60         下管D439AN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
先换掉电源IC吧

网友:
找同样的管换!

网友:
电源IC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