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A 主板的怪毛病!!!

楼主(2009-09-05):
前两天修到ECS 945P-A的主板2块,拿过来之后上电量内存电压2.6几V,(此主板内存插槽为2代的插槽,标注为1.8V),明显偏高,先换掉供电上下管还是一样,然后又换掉RT9214,仍旧不行;旁边的同事说放上CPU看看能检吗?接着我放上CPU,诊断卡代码为D1,已经检了,这次再量内存供电!!怪了。。。内存供电恢复正常,为1.8几V,拿下CPU再量一次,又为2.6几V,又量了旁边的那块板子,一样!!!(原来是放上CPU之后,内存的供电才正常,搞的晕头转向的) 诊断卡代码显示D1已经是检了,点下复位开关代码又是到D1,反正是已经检CPU了,上了内存之后,也是检到D1就不往下检了!!因为ECS的板子一般都爱底座虚焊,所以就压了下座,然后点复位开关观察诊断卡的动态发现数码管虽然没有跑码,但是主板上的RUN运行灯和 IRDY BIOS 灯在闪烁,根据以往的经验应该是读bios了,断电接上显卡,用手压着底座,接上显示器,运行灯运行闪烁了一段时间后,显示器上出现了画面!!!另外一块也是一样!!!接着刷上薄薄的一层焊膏,然后再在上面刷上酒精对焊膏进行稀释(刷酒精的时候最好用手托住底座,刷到你能感觉到酒精已经浸入到主板的背面刚好)拿上BGA焊台对底座进行加焊(底部温度190,上部温度250),大概4分钟左右加焊完毕!!!打开冷风吹了一会,加电测试,已经不用再压底座,就能点亮!!!至此两块主板完全修复!!!
  提醒大家的是,此板子不支持诊断卡跑码(插上诊断卡就是D1,不论怎样,都是D1),所以大家在维修的时候不要只关注代码,有时候灯也很重要!!!

今天又来了一块主板,应该是ECS给LEMEL(联强)代工的板子

相信大家看到上面的图片之后,可能就会知道,除了上面板子的型号和右下角的牌子之外,这两块板子一模一样!!!
板子到手后,也是先量 了一遍供电,发现内存供电也是2.6几V(也是2代的插槽),因为之前的前车之鉴,所以就不再考虑供电高不高的问题了!!!量了除了CPU供电没量之外,主板上的桥供电等都正常!!!(  心想也是CPU底座的问题吧 )然后就上了CPU(Celeron D 2.66),加电一闪,难道是短路,拿下CPU不短,放上CPU就短,量了CPU供电的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正常!!!量上下管也没又短的,一想放上CPU短路,肯定跟‘负载’这两个字有关,顺眼看了ADP3181一眼,难不成的它的问题,从废板上找了个ADP3180上了上去,这次加电不再一闪,加上内存、显卡、运行灯一路闪过,显示器上出现画面!!!

至此此板子也成功修复!!!
今天趁又时间将这两天关于这板子的修复经历整理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ECS 945P-A 主板就是这样的,修过了你就知道了,开始我接触这个板子也是绕了一个好大的弯子才搞定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
请教ADP3181是什么芯片啊电源管理吗

网友:
ADP3181  是CPU供电电路中的主电源管理芯片,一般与ADP3148搭配使用组成多相供电!!!

网友:
3180  3168  3181  3180可代的  3180和3188有些代了

网友(2009-10-06):
我也遇到这样一块板,是同故障,当时搞了很长时间啊

网友:
本人发现精英的板子上好多诊断卡都是D1,但是板子是好的!呵呵

网友:
我手上今天也接到同样的板,故障一样,准备上返修台。

网友:
领教了!主板维修就是说过不准,就那几样,一个一个试

网友:
有时不跑代码,一个都不跑。。就是irdy灯一闪一闪,就应该怀疑是不是板子已经亮了,这种现象还算比较常见。

网友(2010-01-27):
苦啊!我有块板子到现在还没修好!哎

网友:
前天也修到这个板,上测试卡,跑D1,然后测内存条件,全正常,就压CPU座,不行,再压NB和SB还是不行,所有复位时钟都正常,不死心,之前老师也有说过精英的座子爱空,就重新再压了座子,这次终可以显了,最后加焊了座子,显示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除了内存电压不正常以外,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我按照LZ的办法试了下,还是没反应,我插上内存和CPU,内存电压还是2.5v,然后压着CPU也没反应,请哪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指导下。。。。谢谢!

网友:
学习了!有这板子的图纸就好,可以晓得为什么放上CPU才1。8V

网友:
我正有块这样主板,内存电路都换了,CPU座也加过焊,还是跑D1,一气之下就丢到废板中,看到这位老兄的帖,又从废板堆里找到这块板,装上内存 显卡开机,居然亮了

网友:
精英主板 真垃圾  cpu做  经常虚寒

网友:
加焊CPU座只需190/250的温度?楼主不会搞错了吧?这其实你不在加焊,而是清

网友:
加焊CPU座只需190/250的温度?楼主不会搞错了吧?这其实你不在加焊,而是清洗了一下CPU座的针脚而已,所以板子点不亮的原因不是虚焊而是针脚污染引起。

网友:
精英的这种主板,上次也让我气的不行,让我换了好几根内存都是D1,最后没法找高手去修,人家把u座加焊就可以了,不过代码还是D1,后来我才知道这款主板不跑码。要么就是咱们的诊断卡带低档。

网友(2010-04-03):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内存2.5V,正愁没办法。现在刚好看到你的贴子,谢谢

网友:
精英主板U座加焊,还有测CPU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