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15 EM主板问题

楼主(2009-09-05):
一块顶星TM-815 EM主板,Ghost装系统后,在硬盘重起时,提式: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丢失 windows 无法启动,
system32\DRIVERS\pci.sys

求助 那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硬盘查过了吗

网友:
E文提示: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n error in the software.
please report this problem as:
load needed DLLs for kernel.
please contoct your support person to report this problem.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  换个试下

网友:
你换根内存就可以了,遇到多了

网友:
硬盘查过了,硬盘换到别的主板上一切正常。进到XP系统正常安装。

网友:
机器原来使用时总出现这样提示:
svchpst.exe
"0x77d287aa"指令引用的该内存不能为"read".

以为内存有问题,把内存换到别的机器上正常。一直到启动不了系统了,才重装系统,就出现了上诉情况。

网友:
估计你机器上是双内存条的吧?拔掉一根再装系统吧.装完再插回去..同意5楼,遇得实在多..

网友:
机器上是双内存条,用一根装系统.......
我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A:
谢谢你 罗佳鹏 朋友,按你说的拔掉一根再装系统,果然装好了系统.装完后再插回另一条内存,XP运行正常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能告诉我吗.主板还是有问题吧??能用住吗??
也谢谢五楼的朋友!!!

网友:
估计你机器上是双内存条的吧?拔掉一根再装系统吧.装完再插回去..同意5楼,遇得实在多..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罗佳鹏 朋友,按你说的拔掉一根再装系统,果然装好了系统.装完后再插回另一条内存,XP运行正常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能告诉我吗.主板还是有问题吧??能用住吗??
也谢谢五楼的朋友!!!

网友:
在做芯片级维修员前一定要是个好的板子级维修员!!!

网友:
这个是基本功。内存兼容性不好。有时即使同牌子的内存都会出现装不上系统的情况。。上次我就遇到双内存。其中一个内存有问题,装了几次不行。测内存。呵呵。问题出来了。取那条坏的。用另一条装系统。一切OK。。幸好是金士顿的内存。终身全国联保的。修下。OK了。

网友:
这个是基本功。内存兼容性不好。有时即使同牌子的内存都会出现装不上系统的情况。。上次我就遇到双内存。其中一个内存有问题,装了几次不行。测内存。呵呵。问题出来了。取那条坏的。用另一条装系统。一切OK。。幸好 ...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内存兼容性不好啊,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么回事.仅仅内存的兼容问题.但内存本身是没问题的哦~随便哪根取下都能装的~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板子也够老了,这种内存不兼容在杂牌板子上出的几率高一些。

网友:
内存不能“read” “written”的解决方案

      故障分析

      硬件方面:
      一般来说,内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主要方面是:内存条坏了、内存质量有问题,还有就是2个不同牌子不同容量的内存混插,也比较容易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散热问题,特别是超频后。你可以使用MemTest这个软件来检测一下内存,它可以彻底的检测出内存的稳定度。
      假如是双内存,而且是不同品牌的内存条混插或者买了二手内存时,出现这个问题,这时,就要检查是不是内存出问题了或者和其它硬件不兼容。

      解决方法:

      内存条坏了--更换内存条

      双内存不兼容--使用同品牌的内存或只用一条内存

      内存质量问题--更换内存条

      散热问题--加强机箱内部的散热

      内存和主板没插好或和其它硬件不兼容等--重插内存或换个插糟

      硬盘有问题--更换硬盘

      驱动问题--重装驱动。如果是新系统,要先安装主板驱动

      软件损坏--重装软件

      软件有BUG--打补丁或用最新的版本。

      软件和系统不兼容--给软件打上补丁或者试试系统的兼容模式

      软件和软件之间有冲突--如果最近安装了什么新软件,卸载了试试

      软件要使用到其它相关的软件有问题--重装相关软件。比如播放某一格式的文件时出错,可能是这个文件的解码器有问题

      病毒问题--杀毒

      杀毒软件与系统或软件冲突--由于杀毒软件是进入底层监控系统的,可能与一些软件冲突,卸载了试试

      系统本身有问题--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像SP的补丁,最好要打上。如果还不行重装系统或更换其它版本的系统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