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跑DO

楼主(2009-09-05):
接一块华硕P5PE-VM,客户拿来时说点不亮,插上POST卡,跑DO,把BIOS清了一下,能跑过,点亮了,装进机箱,又跑DO,又清空BIOS,有时能点亮,有时跑DO,现在怎么清都跑DO,BIOS已刷,I/O已换,其余各处供电都正常,没辙了,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有编程器吧,刷下

网友:
是不是cpu  底痤或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焊一下U座就可以了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又能是CMOS电路很南桥有问题  或是北桥与U座的信号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快速方法:压U座试试看
保险方法:打一下U座的AD值,判断是否虚焊
故障现象看出应该是哪里虚焊了,重点U座和北桥

网友:
应该是U座虚焊了

网友:
CPU底座虚焊

网友:
CPU座虚焊,用测试灯看一下,一目了然。

网友:
谢谢大家得指教,修好了,声卡芯片有问题,摘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晶振和谐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华硕板出的问题就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