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845GV-M3断电

楼主(2009-09-05):
刚接到客户一块精英主板,插上诊断卡看,开机跑两下就断电-重启-断电-重启.......一直这样,后来用假负载来测,CPU供电没问题,PG信号,时钟.复位.参考电压这些都没问题,内存上的电压也没问题,就上拉电压1.37V,AGP旁的MOS管有1.5V,这些都没问题了,我又不上内存,还是一样,跑了C1再跳两下就断电了.后来把BIOS也刷了下,还是一样.请教高手.....

网友:
此板内存不过,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断电重启,此板U还爱虚焊,压座试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压座之前先检测一下内存供电,时钟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没检测到内存吧  试着量下内存信号阻值和电压 时钟之类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排阻呢

网友:
内存到北桥的阻值都正常,我拿测试卡测过,但我发现有时候能跑过,就只跑到26就不跑了

网友:
现在我把北桥吹了下,不断电,就怎么复位信号没有了,南桥出来有.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