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25 花屏 已查不是显卡问题 求高手

楼主(2009-09-05):
hp6325 花屏 显卡好的 外接显示器正常  怀疑屏有问题,换屏显示依旧 屏线也换了 依然如此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有没有把坏的那个屏电板上的码片换过来?
或者把码片加下焊

网友:
楼上的大哥,屏也换了,还花屏,要看清楚才回答!!!

网友:
你确定显卡是好的?有的显卡坏也会这样的哦。
   还有就是你要留意一下屏线接口到显卡那段~~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确定屏有没有问题,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试一下屏是否有问题。
你确定显卡是好的,那信号输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屏线和屏,还有屏线和屏的接口部分,另外看你在换屏的时候有没有搞错屏线,屏线搞错也会出现花屏现象,严重的还会烧屏ic。

网友:
可以的话,照个花屏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外显正常。LCD不花的,也有好多是显卡坏的;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你怎么确认显卡是好的呢?有时显卡坏了外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换个看看吧。

网友:
屏线接口到显卡  之间有电阻   我有次也是外接OK   内接不行   换了那些电阻就好了
    不过是DV6000的  不知你的板有没

网友:
据楼主描述,外线正常那就排除了显存的问题,屏与屏线也换过现象一样,那也排除屏,屏线,剩下的就是查接口和GPU部分了。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断定GPU没有问题呢?

网友:
还是做显卡试试吧。。。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坏了

网友:
GPU的问题。遇到过外接正常,屏花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输出外接和内屏是单独信号的,外接好用不代表显卡没坏

网友(2009-10-12):
谢谢大家,是屏的问题,换了个型号一样的屏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