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跑87 85不开机,电流1。26A

楼主(2009-09-05):
一台IBM R40的本本,上诊断卡跑87 85不开机,电流1。26A无跳变,说明CPU没有工作,测各电压正常,时钟IC周围的电阻上有波形输出,但LPC总线无数据波,客户说还开过一次,再就开不了机了,加焊EC,BIOS,安全卡IC均无效!压座压桥压显卡也没变化!

网友:
测各个的电压都正常?
内存呢?

网友:
EC是哪个....H8还是PM

网友:
你用两位卡看下代码.跑87那范围就广了..跑85是安全芯片的问题..或者直接换IO

网友:
赞成楼上观点, 85  87 是安全芯片不过,要么换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先找一个PG 复位信号正常吧

网友:
要先找到问题再换
不然换了也不一定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是安全芯片的问题,更换另一台R40的安全芯片和BIOS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