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775坐

楼主(2009-09-06):
478的坐子做起来好像还可以,775的怎么就从来没成过,请大家分享下

网友:
沉得太快,没高人来说说

网友:
我认为,775的,和478的,带针的就不要讲了。前几天我做了个478的,还有个775的都是精英的主板。bga的封装。全部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分析。就是对位不准。不想南桥或北桥。它们没有什么重量。即使有锡球没有对准,它们也会随着锡球的融化,自动对位的。可是cpu的座子可不行。尤其是775的,太重。自动对位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刚买了775的带灯测试仪器。希望这个能帮助我对位。

网友:
有同行说,看主板上的标线。是啊,那谁不知道啊!就是看着标线,对准的。可是就是焊接失败。

网友:
没换过775的bga座子。直插的换过,累死人呀。

网友:
太难做了

网友:
我认为,775的,和478的,带针的就不要讲了。前几天我做了个478的,还有个775的都是精英的主板。bga的封装。全部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分析。就是对位不准。不想南桥或北桥。它们没有什么重量。即使有锡球没有对准 ...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这个重量的问题引起难做,只能在对位十份精准的情况下才能做好.否则就在减小重力作用的方法试试,如悬挂座的方法

网友:
呵呵··是啊  我上次看有个师傅 焊起来很累的 我在边上都看着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