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5块不能用的网卡,能修吗?

楼主(2009-09-06):
虽然这东西根本不值钱,但是如果能学习修好它也能长点经验

网友:
接口先经过隔离芯片再到网卡芯片自己测测,,隔离对脚都是不加电不通的,,

网友:
有滴能修的
我前两天才修好了9张
都是打雷打坏隔离偶合器件的
现象为可以认到网卡
只是没有链接而以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出于兴趣,可以修着练手
如果是为了钱途,还是算了,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我都是拿坏网卡练焊接玩。

网友:
我量了下,这些不能用的网卡,基本上量两脚之间,都没有电阻的

网友:
练手吧,一般是隔离芯片坏,再有就是主芯片坏,恰好是练两种基本焊工的手段

网友:
用来练手还是可以的,在网上下载相应的IC资料,5个卡可以对应的修,可能会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