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L主板不上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06):
测晶振上的电压一端是0.4V,一端是0.07V,谐振电容以换,这个主板的I/O是8712F的,67脚有5V,72脚有3.3V

晶振电压是不是不对

网友:
你可以用手摸晶振 看看是不是莫名其妙的就开机了,如果能开机可能是晶振损坏,  如果楼主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 在望下就该找南桥了  呵呵

网友:
晶振没起压吗  换晶振不好就是 南桥的问题了 哈哈 不只说的对不对

网友:
首先换个晶振看看,不行再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