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w1934 程序

楼主(2009-09-06):
现象开关键无用,有可能是MCU资料问题,有的朋友上传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
顶一下 还没有找到 型号是lg w1934S 屏型号m190a1-l07

网友:
应该没有吧

网友(2010-01-21):
我今天也是修了一台,开机不动作,用稳压电源单独把小板供电,把文件备份出来时候,没有带载测量,结果一直不开机以为程序问题的一直刷,结果也是不行,后来测量输入端部分的电压只有283左右,换掉滤波电容后电压升高到300,但是5v输出的只有4.1v,造成不上电的,另一组电压则有15v,两个电压都有给431的取样,给15v部分并联一个300左右的假负载,5v电压正常了,显示也正常了,芯片是tsum16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