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 盘盒自动断电

楼主(2009-09-06):
ETINTEK3.5的外置硬盘盒,拷贴贝大文件时自动断电,小文件正常,是何缘故?该如何维修?

网友:
供电不足
换个好点的硬盘盒子吧

网友:
适配器中的滤波电容换成大容量的是否能改善供电不足的状况?

网友:
供电不足,,建议换个好点的盒子。比如说SSK的3.5就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