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管理IC发烫引起的自动关机

楼主(2009-09-06):
各位大侠,小弟昨天遇到两块CPU供电管理IC发烫引起的自动关机,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诊断卡跑码正常,可以开机!过半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发现CPU供电管理IC越来越烫之后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2009-11-22):
查滤波电容。。

网友:
换了不就好了。。这还问??

网友:
这就需要排除法了 ,先换下你认为有毛病的元件,其实维修没有什么好难的,就是多动手,多思考,多积累经验。慢慢就是维修高手了,呵呵

网友:
换电容,换发热的IC

网友:
把发汤的ic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