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AT 2005B电源芯片代换???

楼主(2009-09-06):
AT 2005B电源芯片代换???能不能搞个PDF文档说明。我也想明白这个代换的原则。自己胡搞了半天。也不明白。希望朋友们能发些图片或者文档说明来进行对比。这样以后就可以自己搞定了。
芯片

网友:
找原芯片,不要考虑代换了!

网友:
不明白,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我还正在修一个AT 2005B控制的电源,有待机5V,不启动,修好了上帖.

网友:
这东西应该没有代换的 ,,似乎也没地方买 . 判断它坏 ,就将电源扔了 .

网友:
楼上的朋友很强。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搞什么维修年。直接换个新的算了。也不用去学习电脑什么维修啦。随便找个人都能干。

网友(2009-12-20):
5楼的那个鸟。。真*脏话*混。。。混MP来的?靠!这种话也能在基地说得出来!怎么说也不能这样回答人家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ic多收点电源拆好了,好像用这个片子的电源都是些二线牌子。
这是百度上收到的图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