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总线电压跳变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06):
一片845杂牌主板  客户说是有报警声音 经检测是内存电路问题, 《已经检测别的电路,电压正常)开机跑C1 , A7   内存电压为1.26V 电压正常,  内存总线电压92脚3.3V正常,91脚电压0.7V左右 跑电路发现与I/O一脚相连(I/O为IT8712F-A)把连接的那一只脚拆掉(以前都是这么做的)感觉应该好了吧   上电测还是A7  郁闷了 91脚的电压跳变 ,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在此请教各位师傅 补充:内存总线工作条件是 时钟   ,  I/O   以及SB  现在初步判断 跟I/O没关系  91.92这两只脚对地阻止正常 不是短路  两只脚连在一起 都跳变   难道是SB的问题吗???????? 在线等结果 请各位师傅 踊跃回答   在此谢过

网友:
“电压1.26V”是哪一脚电压?
“91 92对地值正常”是一样大吗?如果不一样,依次拆IO 时钟芯片来判断是哪一个元件坏了,如果一样,再查查91的上拉电压是否正常,都正常,拆掉IO和时钟看看还是否跳变,这样总会查到坏的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