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版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09-06):
在假负载量时钟信号灯0.3V,CPU供电1.2V,各电压都正常,就是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短接RST排针,复位灯会闪一下,又亮了,这是块被雷闪了的,现在没有思路,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被雷击的主板
网卡,IO ,南桥坏的可能非常打
如果能上电,摸摸上述芯片有没有发热的,
还有网卡可以直接拆下来再说

网友:
拆了网卡,症状一样,不知还有其它方法,复位电路有问题吗,南桥也参加复位,不会是南桥坏了吧,太惨了吧?

网友:
测量一下3VSB对地电阻电压 USB对地电阻   南桥温度

网友:
我估计没救了。。。我们这一般不怎么修被大自然弄坏的板子。。。

网友:
我也有一雷击坏的版子,能开机网卡很烫,网卡已经干了,顺便把声卡也干掉了,但是还是显示CPU不工作,上CPU有复位信号但是不跑码,测量CPU,内存电压都正常,CPU内存都换过没坏,IO由于没有相同的型号就没换然后就一直没修,可能是北桥挂了,估计现在被拆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