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掉电

楼主(2009-09-06):
开机走到WINDOWS要启动的画面就掉电,后来发现进入CMOS设置也掉电,,,,,,,,拔掉硬盘后就不掉电了,换了硬盘也不行,ADP 3421   3410    MAX1632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掉电后还能再开机

网友:
换了硬盘的供电场管,还是老样子,郁闷........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又换了CPU也不行,仔细检测,现在发现不接硬盘,进入CMOS设置界面后几秒钟就掉电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硬盘接触不好,你仔细观查硬盘与主板接口,有时进coms时死机,出现英文字母。

网友:
我现在不接硬盘都掉电啊,进入CMOS后掉,如果停在英文画面上就不掉

网友:
拔掉硬盘后就不掉电   应该考虑南桥方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摸一摸,看看那个地方热不?

这样的板子貌似买一个才 130元的。。我刚买了个

搁不住修了,毕竟10年了

网友:
发表于 2009-9-6 10:57 | 只看该作者 我现在不接硬盘都掉电啊,进入CMOS后掉,如果停在英文画面上就不掉
谢谢楼上的回复,请你重新看看,再给我指点下思路,,,,,,我量了硬盘的DATA线,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芯片虑焊的问题.不行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