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B533主板跑A8后断电几秒后

楼主(2009-09-06):
华硕 P4B533主板跑A8后断电几秒后`自动上电又跑到A8后又断电重新上电,如些循环,测各个主要供电电压正常,我只要把ATX电源头插上主板橙色线就短路,内存旁边的两个电容也短路,还有南桥周围的电容也短路,如果不插ATX电源头就不会,    还有如果不上内存,主板就不会自动掉电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LZ 说清楚啊 。。不过感觉不过内存

网友:
不是感觉,是肯定不过,我已经说得很清了呀

网友:
1:有些板子不过内存会自动断电,然后自动重启。如果LZ确认电压是正常的,那接下来检查检查内存的时钟,内存槽,北桥是否空焊,刷新BIOS

2:至于你说的短路,只有拆掉短路线的原件一个一个试了。说的也不是很清楚,短路怎么又跑A8

网友:
是南桥短路,你先跟换内存南桥,旁边的电容,不行换南桥。

网友:
1:有些板子不过内存会自动断电,然后自动重启。如果LZ确认电压是正常的,那接下来检查检查内存的时钟,内存槽,北桥是否空焊,刷新BIOS

2:至于你说的短路,只有拆掉短路线的原件一个一个试了。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有些华硕板子不过内存一般显示的是a8,而且还会很快断电。还是检查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