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 花屏

楼主(2009-09-06):
方正的笔记本型号是S650N 开机花屏 ,花屏屏幕上的字有红色的拖影 模模糊糊的。

外接显示器后正常 怀疑屏  更换屏后故障依旧

主板上的IC  CY28442ZXC-2  和北桥 都很热

不知道应该查什么 哪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
显卡虚焊 BGA加焊一下应该就OK了 上次我就修过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的机子

网友:
大哥我的这个机器  外接显示器正常的   不能是 显卡的 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 那个大哥 能 告诉我呀

现在屏幕  变成粉色的 了

网友:
考虑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就是 外接正常 正好我这里有个一样的机子我把他的屏和屏线都换了 还是出现你说的那种有点红色的拖影 我才做的显卡 就OK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网友:
可以打电话问下维修站怎么处理,有惊喜哦

网友:
晕  死显卡问题  我是方正维修站的  这款机子就是显卡问题  做显卡   不过过不了多久还会重复问题  这是方正的设计缺陷  我建议不修  对了这款机子还没过保

网友:
屏线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从新做了下显卡 OK

网友:
感谢  大家了   呵呵

网友:
外接正常并不能说明显卡就是好的....你那种情况明显是显卡的问题...你还在死想什么屏哪啥的..

网友:
今天就修了这个机子,加焊7300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