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盒的初级电路问题

楼主(2009-09-06):
dell 电源后面有个开关 一边是115 一边是230,客户是在115的时候接通了220市电,刚开箱的,我估计是出厂的时候师傅没有注意,现在烧了,保险管 还有 两个串联电容﹢极之间和两个负极的元件,橙色的,圆形的,不知道是是什么,不要这两个元件可以吗 ,还有个一个是 整流桥负极和电容负极之间的一个电阻,已经烧断了,指导一下估计是多大的 起什么作用,我说的有点罗嗦 谅解各位

网友:
橙色的圆形的,是电容。两个脚,是不?整流桥负极????与电容负极????先搞清楚吧。

网友:
分别跟2个大电容并联的应该压敏电阻,一般是241或271的吧,不用也行,就是下次出错起不到保护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tvr 02741 ,压敏电阻,谢谢,还有二楼的,就是整流桥负极啊,我不明白还有什么我没搞清楚的 呵呵麻烦您赐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