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800M不过CPU

楼主(2009-09-06):
电压都很正常,bios刷新过了,IO芯片换了两个,CPU座子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这种那个问题应该是哪里的症状

网友:
打一下CPU座,内存槽,的AD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时钟和复位都查了吗?

网友:
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