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之M65 跑382F 内存不过,急

楼主(2009-09-06):
跑内存不过,内存槽,和内存都有做过,确定没有问题,内存阻值卡也有测过,都正常,开机测内存电压也正常,此板北桥为,915GM 请问高手,是不是北桥坏了,
内存不过

网友:
换个内存噻。用热风枪把内存插槽的电阻,电容加焊哈。如果还不行,就把内存控制芯片。。

网友:
先试一下前端总线,看阻值正常与否.判断是不是北桥的故障,看一下北桥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