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拓硬盘怎修

楼主(2009-09-06):
一块80g盘, 敲盘
一块坏轨,
可用isa pc3000修否

网友:
应该不行吧,PCI3K的可以修部分易拓,看盘样子是IBM的直接选IBM后模块一个个地试过来,一般是AVVA和PLAT的多。

网友:
日立IDE接口的硬盘敲盘的换板后用回原ROM块试下可以修好一部份,坏道的用3000的G-P表,然后内格也可以修好一部份,固件大量坏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