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15寸的问题

楼主(2009-09-06):
出给客户一台15寸翻新液晶显示器,一个多月后出现怪问题:断电后五分钟再开显示器,要过几分钟才有显示正常,当时想是不是外置电源的问题,就换了个电源试机,试了好几次还没有出现问题,打算还给客户,想不到第二天刚开机问题又出现啦。想问问这是那个部件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你要弄清楚 到底是没显示 还是灯管不亮

网友:
电源灯亮但不显示,过二分才有显示

网友:
电源灯不是灯管 ,暗屏和黑屏不同样的,翻新机换个通用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